用flash rom的mcu,开始无功能,重新烧录后OK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我有台客户退机,用的是flash rom的mcu(microchip的芯片),开始无功能,重新烧录后OK了。

请问会有些什么原因造成程序丢失?

网友:
通常是强冲击

网友:
强冲击

难以理解

是不是flash的MCU不适合军用?

网友:
軍品有軍品的規格

flash也要商用和軍用的規格啊

网友:
一般mcu没有军品,只有数字电路才有。

网友:
那“是不是flash的MCU不适合军用?”是什麽意思? 軍用的處理器有可能一般人買不到吧

网友:
我这台客户退机是军用的。

网友:
強冲击把flash里的一位改写了,系统都可能出问题

网友:
现在我的客户要我给他一个解释。

网友:
你问他使用环境 或则你就给他这个解释

网友:
我这产品要在强电磁波、海水中都要能正常工作。
这个坏机到客户手中有2年多了。

网友:
如果flash的前几位被破坏了,程序中断不就乱跑了?

网友:
能不能把有故障的flash读出来,和正常的flash内容对比一下,

网友:
我不能,我加了锁。

网友:
坏东西不能急着休,你应该留下做分析的

网友:
现象就是程序被擦除的空白IC的现象。 我的IC是16F506

网友:
不能对比就不好办了,这种问题好诡异啊

网友:
设计的电路能耐压多少?

网友:
电池供电。
1节或2节都能工作。

网友:
如果高压碰一下外壳

网友A(2010-05-10):
我出货有2万,就坏了1台,可1台也不行啊。

网友B:
2万分之一的故障率是相当低了

网友A:
我用8万V静电枪接触线路板任一点,做过测试,没问题。 我的IC是16F506(工业级)

网友C:
测试过EMS吗?

网友A:
客户做过

网友C:
哎,可能是规格不够严吧,毕竟产品之间会有一些差异的 样品毕竟是少数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听说FlashRom过15年后可能会失效,是不是啊?

网友C:
擦写次数是有限制的 数据手册一开始好像就会提到

网友A:
擦写次数是有限制的
是1000次。
可我只写1~2次啊。

网友C:
客户让你解释,2万分之1很低了,哈哈 50PPM,一般产品都上百了

网友A:
不知OTP的是否可靠,到时我建议客户用OTP

网友D:
OTP 更麻烦 不便宜 很贵

网友C:
OTP比flash还贵?

网友A:
OTP是只能写一次。
价钱不是问题,主要是可靠。

网友D:
也不行 很容易掉程序 以前有用过OTP的做过产品,时不时都有程序乱的 麻烦死了

网友A:
我给他们设计的上一代产品,用的是12F508的MCU,也碰到一个无程序的。
幸好IC有焊过的痕迹,我就推到他们的责任去了。
可这个没有焊接的痕迹,没办法。

网友D:
焊过后,洗板水洗了还是看不出的

网友A:
应该还是看得出来。

网友C:
这个东西出问题,也不能全怪你们啊,在做的时候就应该订个指标啊 多少个坏一个

网友A:
到最终客户手上不能有一个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