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急

楼主:
电路是监测三相电源的电压值,上面是电压采样信号,下面是给单片机供电。谁能给我讲讲这个电路。

上面的电路中,GND接到桥式整流电路下面那里是为什么?

且与7805的GND在同一个参考点,会不会影响到7805的工作呢?

GND的电位是0吗?十分感谢!!

网友:
这是常用的将交流转成直流电路,同时,将直流电源稳压变成5V。
1、GND接到桥式整流电路下面那里是为什么?
将哪一点作为0地的参考点。
2、是同一个参考点,不会影响7805的工作
3、是0
4、你可以将交流通过二极管整成直流的波形图,这样很容易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7805输出的+5V电压时,板子烧掉了。
GND 电位不等于 PE

网友:
是的。板子上面的电压5v是个相对电压,GND只是参考点0位。而不是真正的0,如果想变成真正的0,需要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问下,对于7805,电流会从Vout流出,然后全部返回7805的GND吗,还是会流向3相电中,三相电中有比GND还低的电势。
Vout与GND间的电势差为+5V,上面的电路中,GND的实际波形是正弦波吗?

网友:
vout和GND构成回路。如果你觉得可以去三相中,你看看,二极管整流了以后,是否还会回去?
GND不是正弦波,你可以画波形图分析一下。

网友:
版主好人,谢谢你,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电路中你得理解一下三相电,对于一般情况下的三相电都是三相四线制的,有一个中性线的,就是图中接大地的那个线(C2右端的那个线),示波器一类的测试设备一般都有接地线的,也就是你看到示波器电源线中间的那根,这根线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是和外壳相连的,而且也和示波器探头外皮的那个夹子相连,所以你用示波器测量三相电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除非你把示波器插头中间接地的那根线不接地,要不然很容易短路着火的。还有就是电路中三相整流桥负极端的那个所谓的地指的是参考点,也不是真正的接大地的,所以只要有三相电存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考虑考虑,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事。。。

网友:
关于你这个电路讲的不是很清晰,采样三相电压?如何采样,这个电路是无法同时采样单项电压的,只有三项电不平衡时才会出现电压波动。

你说的桥式整流电路也没说清是哪一个?不过两个都有接地,而且接地功能都是一样的,是为了提供一个等电位,这个电位不知道是多少,不过为了方便我们一般认为它是0V。

两个等电位是否相互干扰很难说,这涉及EMC的很多知识,和你产品的布线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7805输出的+5V电压时,板子烧掉了。
GND 电位不等于 PE

板子烧了,哪块板子,麻烦讲清楚,是示波器的板子还是产品的板子。
GND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等于PE的,当然有特殊情况,不过你这里不会,说以如果PE不等于GND就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问下,对于7805,电流会从Vout流出,然后全部返回7805的GND吗,还是会流向3相电中,三相电中有比GND还低的电势。
Vout与GND间的电势差为+5V,上面的电路中,GND的实际波形是正弦波吗?

你要搞清楚一点,7805是功率稳压元件,不是电能输出元件,所以7805是功耗元件,是消耗能量的,而不是产生能量的,所以电流从7805出来不会回到7805,事实上7805的GND也有电流输出(不信你可以在GND上反向接个二极管试试,7805就不工作了。),也就是说7805的电流是从Vin流入然后分流道Vout和GND,分流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Vout的电压。那么7805的Vout流出的电流是回到电源端,这里是回到二极管桥。
上面说了GND是等电位,那么个个地方的GND电压在任意时刻就是相等的,时间空间都相等的电位何来正弦波之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谢谢各位热心人。。o(∩_∩)o
1.果然我在7805的GND端和GND之间接了一个二极管,仿真报错了,加了3个电流表后,7805的GND端有电流流出,且最终电流是流回了圆桥。
2.还是有点不理解,上面的三相整流电路接GND,下面的圆桥整流也接了GND,这两点联通的话,圆桥电路这边会有电流流向三相整流电路那边吗?
3.GND相对于PE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4.如果GND接PE的话,上面的三相整流电路,会变成半波整流吗?
还有想问下,用什么仿真软件比较好,我的好像没有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