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灯共扫原理图,请高手确认一下.

楼主:
附一个PDF的电路图.

SCHEMATIC1 _ KEY_Light.pdf

网友:
加入9012与9013的主要原因在与,吧MPU的IO电流问题.

加入9012与9013的主要原因在与,吧MPU的IO电流问题.因为选用的MPU是3.3V的小封装MPU.

网友:
看下你的简化图:

 从“VCC→PNP→LED→NPN→地”中间必须串限流电阻,否则弄不好要烧器件:要么3.3V电源较弱,电压被拉下来,要么时间长了三极管或LED死逑。基极限流电阻的阻值没计算过吧?取51Ω这么小恐怕控制器不堪重负,对三极管也不好。
 还有就是开关的接线是不是还没画全?

网友:
讲下扫描方式,当要点亮某个LED时候,对应LED列的SCAN_LIGHT为高,其它为低,对应行的SCAN_COM为低,其它为高。这时如果有键按下,对应SCAN_COM端470电阻左端仍未低,右端为高。不影响显示。
当要扫描按键时,所有SCAN_LIGHT为低,SCAN_COM为低,如果有某SCAN_KEY端口为低则表示有按键,之后依次拉底SCAN_COM端口检测SCAN_KEY端口即可

网友:
限流电阻是电路中有意写错的,

或就是我不写许算准确值,调电路时,能用基极的电阻限流,这种方法对MPU也有好处.

四楼讲的不知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