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电路输入为峰峰值为500mv左右的正旋波频率是70Hz左右(分E1E2两路),E0为接地端,在E1出输入正弦波,经过几级放大(U3用的是LM258P,U4用的是LM119)后在E7最右端(经上拉电阻后接单片机,没画出)输出峰峰值为4.5V左右的方波,电路还有另外一路完全相同的电路输出方波E2输入,E8输出。最后将E7E8通过单片机比较相位差的变化。我现在发现在E1、E2输入同一个正旋信号时最后得到的相位差不为零(原理是应该为零的,实际也应该在零点左右变化很小),电路中的电容尤其是C1、C3(现用的是CBB直插电容)对相位差影响很大(现在实验每次更换C1C3相差都变化很大,而且有些能让相差稳定有些不行,其它电容如C5C6也有影响但较小)。
请问高手我们的这个电路有问题吗?电路图或者芯片还能改进吗该怎样改进?电容具体是起什么作用?我得用什么样的电容

网友:
写传递函数就微分,看哪个的电容的影响最大,是否和理论符合。如果符合,那就可以将这个电容的精度提高,或者通过修改其他器件的参数来矫正。个人感觉这个输入电路不是很好,最好去简化。

网友:
不知用这电路想干嘛呢?

 两路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器件都是有误差的,特别是C,不规定特性的话电容量可能会达100%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应该是用这这个电路检测两路交流的相位差。

网友:
楼主应该将电路尽量简化,器件越多造成的误差越大

网友:
今天还有事,明天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没错,就是测相位差的,现在C1C3影响相位差很大,有的使相位差一直变大有些使得一直变小,还有的波动大,那么电容C1C3能用那种好呢,或者能不能修改一下电路将C1C3去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