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的主USB一定要5V电源吗?

楼主(2010-05-10):
2440的主USB一定要5V电源吗?
就是用来接USB鼠标键盘之类的
来自:EEWORLD合作群63762526,群主:wangkj
鼠标键盘

楼主:
我试了
3.3V鼠标可以用

网友A:
你下一步就改成1.8v了吧
山寨也不能这样搞

网友B:
USB规定的是5V

楼主:
3.3是不是会不稳定呢?
我知道是5V 如果不用5V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问题是我板子上没有5V的
USB接口上的5V电压不加的话,插上鼠标系统能检测到有设备插上吗?我想检测到在加5V电压,这样可能实现吗?

网友A:
竟然没电就能检测,你看看外围电路的检测原理吧

网友C:
5V是USB协议保证的
你不给5V,USB协议就不给你保证
既不保证能用,也不保证不能用

楼主:
那如果我想通过3.3V来升到5V,省电的方式是怎么做呢
用二级管和电容能搭升压电路吧
我想找个省电的方式
当然简单成本低更好

网友C:
如果对方自供电,你完全可以不给任何电压
D+/D-/GND就可以

网友A:
自供电是device不连vcc,而不是host不连vcc
要规范.说不定哪天又用不自供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