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ARM和PFGA通讯的吗?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63762526,群主:wangkj

网友:
一般用spi通信足够了

网友:
是啊!但是我的时序对不上
我是利用ARM的时钟,和CS信号,FPGA根据这个时钟在发出数据

网友:
这种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那FPGA中的程序需要做什么处理?我用的最简单的当CLK下降沿时判断CS,然后就发出数据,

网友:
用spi core就结了。

网友:
你知道就看你哪里错了,使用LA自己测试啊,

网友:
我用示波器检测,发出的信号就乱了,

网友:
那肯定是你FPGA写的程序有问题啊
和ARM通信,模式选择有要求吗?还是只要一致就可以呢?

AD采样的时候,我调试也没有那么复杂啊!

网友:
电路嘛!就四根线。

网友:
我怀疑你弄错了一位, 自己查查吧

网友:
楼主好啊!

楼主同志好啊!我的QQ是304028584,能把我加到那个群里吗?我好像加不了哦。满了呢~~谢谢哦~~我也是搞FPGA开发的,想跟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ARM与FPGA通信时没问题的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