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PS8601的讨论,请大家指点

楼主:
Question:
1、光耦集电极电流IC与光耦输出电流Io是同一个参数吗?
2、集电极电流IC与光耦上拉电阻RL有关还是与原边led的IF有关?
3、光耦的PC是指光耦输出三极管的耗散功率。那pc与光耦的vo、IO有直接关系吗?
4.、光耦输出端上拉电阻的定义:是指在vcc与三极管集电极间的电阻吗

Answer:
1.集电极电流IC和输出电流IO在此是同一个参数(BJT开启后 )
2.Ic和IF有关,可参看output current VS output voltage。
3.耗散功耗和bJT的热阻有关,不要超过这个功率,要不然管子会过载。和VCE Ic有关
4.光耦输出端上拉电阻的定义:是指在vcc与三极管集电极间的电阻

网友:
嗯受教了
3.耗散功耗和bJT的热阻有关,不要超过这个功率,要不然管子会过载。
为什么要叫好散功率 不直接叫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