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HDL代码问题

楼主:
今天碰到一个怪事,用VHDL这么写,没有报错,电路不能工作。
outport <= inport;   outport和inport是FPGA的引脚。
这是什么原因?
我用quartus 9.1。

网友:
Quartus9.1 破解软件有问题,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了

网友:
你可以把QUARTUS9。1 设置一个选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EPCS配置器和FPGA的连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