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分类

楼主(2010-05-11):
地的分类
Vref是ADC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模数变换器)功能的参考电压输入脚,当ADC的参考电压源选用外部参考电压时,必须用一路电压输入到Verf。如,MCU工作电压是5V,若想将ADC的最大采样电压定为2.5V时,则可以整一路电压稳定在2.5V输入到Vref即可。另外,此时需设置此IO口为Verf功能,ADC选用外部参考电压工作模式即可。
Vref芯片内部参考电压。
对芯片内部稳定工作有很重要的作用。往往需要外加,也有的是内部产生。两种情况均需有良好滤波(去耦)。
p3p4多为内置,U盘也差不多~~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