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般用如何选择电感呀?

楼主:
请问大家一般用如何选择电感呀?一般多少H?

用在数字地和模拟地连接的。

网友:
据说,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加电感,效果还不如用导线直接连的。

网友:
如果地线是用于回流的,阻抗越低越好。拓补结构取决于电路用途。这个是我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