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精确延时,绝对精确!

楼主:
有些特殊的应用会用到比较精确的延时(比如DS18B20等),而C不像汇编,延时精准度不好算。本人经过反复调试,对照KEIL编译后的汇编源文件,得出了以下几条精确延时的语句(绝对精确!本人已通过实际测试),今天贴上来,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sbit LED  =  P1^0;      // 定义一个管脚(延时测试用)
unsigned int i = 3;     // 注意i,j的数据类型,
unsigned char j = 3;    // 不同的数据类型延时有很大不同
//-----------------各种精确延时语句-----------------------------------
while( (i--)!=1 );      // 延时10*i个机器周期
i = 10; while( --i );   // 延时8*i+2个机器周期
i = 10; while( i-- );   // 延时(i+1)*9+2个机器周期
j = 5;  while( --j );   // 延时2*j+1个机器周期
j = 5;  while( j-- );   // 延时(j+1)*6+1个机器周期

i = 5;
while( --i )            // 延时i*10+2个机器周期,在i*10+2个机器周期
if( LED==0 )  break; // 内检测到LED管脚为低电平时跳出延时

i = 5;
while( LED )            // 每隔10个机器周期检测一次LED管脚状态,当LED
if( (--i)==0 ) break;// 为低时或者到了10*i+2个机器周期时跳出延时
//--------------------------------------------------------------------

例如18b20的复位函数(12M晶振):
//***********************************************************************
// 函数功能:18B20复位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x: 0:成功 1:失败
//***********************************************************************
unsigned char ow_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x=0;  // 12M晶振 1个机器周期为1us
DQ = 1;   // DQ复位
j = 10;  while(--j);// 稍做延时(延时10*2+1=21个机器周期,21us)
DQ = 0;   // 单片机将DQ拉低
j = 85;  while(j--);//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85*6+1=511us
DQ = 1;   // 拉高总线
j = 10;  while(j--);// 精确延时10*6+1=61us
x = DQ;   // 稍做延时后,
return x;   //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j = 25;  while(j--);// 精确延时25*6+1=151us
}
//*********************************************************************************

再如红外解码程序:
(先说传统红外解码的弊端:
程序中用了while(IR_IO);while(!IR_IO);这样的死循环,如果管脚一直处于一种状态,就会一直执行while,造成“死机”现象。当然这种情况很少,但我们也的考虑到。而用以下程序则不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正确的电平信号就会返回主程序,这样就不会出现“死机”了)

//***************************外部中断0*******************************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count = 800;
//--------------8.5ms低电平引导码-------------------------------------
while( --count )
if( IR_IO==1 )      return;   // 在小于8ms内出现高电平,返回
count = 100;                     // 延时1ms
while( !IR_IO )                  // 等待高电平
if( (--count)==0 )  return;   // 在9ms内未出现高电平,返回
//-------------4.5ms高电平引导码------------------------------------
count = 410;                     // 延时4.1ms
while( --count )                 // ...
if( IR_IO==0 )      return;   // 在4.1ms内出现低电平,返回
count = 50;                      // 延时0.5ms
while( IR_IO )                   // 等待低电平
if( (--count)==0 )  return;   // 在4.7ms内未出现低电平,返回
//-----------------------------------------------------------------
//------------4个数据码------------------------------------
for( j=0;j<4;j++ )
{
for( i=0;i<8;i++ )
{
IR_data[j] <<= 1;                // 装入数据
count = 60;                      // 延时0.6ms
while( !IR_IO )                  // 等待高电平
if( (--count)==0 )   return;  // 在0.6ms内未出现高电平,返回
count = 40;                      // 低电平结束,继续
while( --count )                 // 延时0.4ms
if( IR_IO==0 )       return;  // 在0.4ms内出现低电平,返回
count = 100;                     // 延时1.4ms
while( IR_IO )                   // 检测IO状态
if( (--count)==0 )            // 等待1.4ms到来
{                             // 在1.4ms内都是高电平
IR_data[j] |= 1;           // 两个单位高电平,为数据1
break;                     // 跳出循环
}
count = 20;                      // 延时0.2ms
while( IR_IO )                   // 等待低电平跳出
if( (--count)==0 ) return;    // 0.2ms内未出现低电平,返回
}
}
//-------------------------------------------------------------------
flag_IR = 1;                           // 置位红外接收成功标志
}

网友:
先顶后看

先顶后看

网友:
原创精品,经验之说啊!

网友:
初学者,反正我现在还不懂得,先捡下来了,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
平时写的时候总是习惯用i--

网友:
嗯,很详细,有收藏价值,但不晓得是否真的可行,有待一试

网友:
学习

刚刚开始学习单片机,虽然还看不太明白,可楼主的精神深深的感动着我。无私的奉献。

网友:
不敢说好,一旦开了中断全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