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发现了50年前的残骸!

楼主:
一只半截的固定矿石,旋开堵盖,看到锡箔团,挑出锡箔,发现了矿石。可以DIY活动矿石了。哈哈!
顺便请教,1图下的二极管是不是也相当固定矿石呀?

网友:
50年,留着贡起来好点。

网友A:
看不懂 介绍一下。。什么活动矿石

网友:
相当于二极管,用作检波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介绍一下。。什么活动矿石

一提起矿石收音机,就觉得特别亲切。检索了一下,觉得其中这段写的简炼准确,请参考。

转自http://iask.sina.com.cn/b/15927156.html

       矿石,是指某些金属矿石,如常用的硫化锌等,与金属丝点接触时,具有一定的单向导电性,能用来对高频信号进行检波。不是任何矿石都能用作检波。当时有文章介绍利用硫和锌来自制“矿石”用作检波。
  当时用的矿石在固定式和活动式两种。固定式是将矿石与金属触针已调整好,买回就能用。外壳上有一个孔,用来对触针进行拨动,因为矿石一旦爱到振动以后,就可能失去检波作用,要重新调整;活动矿石的触针有一个小柄,可以随时对触针进行调整,以找到波效果最好的点。
  随着半导体二极管出现以后,由于体积极小、检波效率高,不需要调整,矿石随之消失。

网友:
还真没玩过~
不知道音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