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S下载成功,但上电配置FPGA不成功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

通过usb电缆线已经可以成功下载入EPCS4,QII上下载条显示100%。

但是上电从EPCS4中加载配置始终是不成功的。

网友:
帮顶,这个问题没碰到过,难道是器件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确定你的程序写的没有问题;
2、下载时将verify那项也勾上

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就得好好检查硬件了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次碰到,如果解决了,请好好给我们分享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同一个程序,JTAG接口可以下载程序,AS下载成功,断电后重启,fpga配置不成功。verify也勾上了。不知为啥?软件版本Quartus II 9.1 Web Edition

网友:
我也碰到过以上情况,就用JTEG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板子检查过了吧?硬件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也不知道软件版本会不会在使用上有什么限制,你自己可以验证验证,用破解版本的试试。

网友:
看NCE脚是否通过10K拉到地!我之前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我现在就碰到这问题了,求指教

网友:
我VERIFY上勾后,下载没成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加上verify也可以正确下载,但好象程序就是不能运行,通过JTAG下载就能正常运行,我也在纳闷,会不会是芯片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求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加上verify也可以正确下载,但好象程序就是不能运行,通过JTAG下载就能正常运行,我也在纳闷,会不会是芯片坏了。

兄弟你解决没,我把CONFIG_DONE短接一下地就能配置了,程序能够跑起来,但是这也不是办法啊。

网友:
没见过,重启有没有拔掉下载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

通过usb电缆线已经可以成功下载入EPCS4,QII上下载条显示100%。

但是上电从EPCS4中加载配置始终是不成功的。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通过多次对比,发现原来用的程序下载以后能够配置成功,怀疑是QII的原因,因为原来用的是90编译的,现在用91,换成90后就可以用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Quartus II 9.1 没破解到位,现在用回9.0的就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如楼上所说,9.1 破解不完全造成的,我记得我用9.1也是这个现象。据说9.1 DEVICE/CONFIG 菜单,把压缩选择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