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的电流矢量怎么回事

楼主:
三个电流的和不是等于零的吗  ,怎么还有个合成的电流矢量啊,不是等于零吗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不是三个电流和成的矢量,是等效的合成,由a b轴电流矢量合成的。

网友:
条件

引用 楼主:
三个电流的和不是等于零的吗  ,怎么还有个合成的电流矢量啊,不是等于零吗

    看你的表述,应当是在讨论三相电源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以下请参考:

    三相电路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三相负载--含实部和虚部--相等)时,才会出现三个电流和为零(即幅值相等、相位互差120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