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7254B示波器4通道自我校正问题

楼主:
泰克TDS7254B示波器4通道自我校正问题
CH1 1.001Kz 726mV
CH2 1.001Kz 465mV
CH3 1.001Kz 485mV
CH4 1.001Kz 817mV
用同一个探棒校正,为什么CH1和CH4电压偏差这么大?造成使用TDSUSB2.0 test Software 无法测试。
请问有办法克服吗????

网友:
代发:)

“我是泰克工程师,您提供的信息太少,比如垂直刻度设置、选用何种测试项等。您可以直接我,15900772880,我们电话沟通

网友:
泰克TDS7254B示波器校正问题

泰克TDS7254B示波器4通道自我校正问题
(示波器內所產生的信號是:1KHz,0~0.5V)
CH1 1.001KHz 726mV(out spec)
CH2 1.001KHz 465mV
CH3 1.001KHz 485mV
CH4 1.001KHz 817mV(out spec)
用同一个探棒校正,为什么CH1和CH4电压與CH2/CH3偏差这么大?
(用同一个探棒以及用同一條同軸電纜從示波器 probe compensation 到每個CH測出的值,CH2,CH3 OK ON SPEC,CH1,CH4 OUT SPEC)
並且在運行TDSUSB2.0 test Software 无法正常進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