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地电压高了 会影响网络设备通讯?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AVR单片机学习与交流群(17727270) 群管理员在坛子里的ID:铜河

如题

网友:
零线即是供电的GND,地线是接大地的

网友:
这两点有电压代表什么

网友:
这两点的电压差大于36V时会电人的~~~也就是漏电~~人体是以大地为GND
机器的GND应该相近于大地GND,否则人体接触到机器就会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