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中编译的一个小问题,请各位达人帮看下~~~

楼主:
程序:
module Ser_Par_Conv_32(Data_out,write,Data_in,En,clk,rst);
output [31:0] Data_out;
output        write;
input         Data_in;
input         En,clk,rst;
parameter     S_idle=0;
parameter     S_1=1;
reg           state,next_state;
reg  [4:0]    cnt;
reg           Data_out;
reg           shift,incr;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begin state<=S_idle;cnt<=0;end
  else state<=next_state;
always @(state or En or write) begin
  shift=0;
  incr=0;
  next_state=state;
  case(state)
    S_idle:  if(En) begin next_state=S_1;shift=1;end
    S_1:     if(!write) begin shift=1;incr=1;end
             else if(En) begin shift=1;incr=1;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S_idle;incr=1;end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begin cnt<=0;end
  else if(shift)Data_out<={Data_in,Data_out[31:1]};

  assign write=(cnt==31);
endmodule

报错:
Error (10053): Verilog HDL error at Ser_Par_Couv_32.v(28): can't index object "Data_out" with zero packed or unpacked array dimensions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1 warning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69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Sat May 08 00:20:12 2010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3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1 warning

网友:
我也遇到了

can't index object "  " with zero packed or unpacked array dimensions

怎么解决

网友:
next_state=state;
是多余的吧
把reg Data_out;
改为reg [31:0] Data_out;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端口定义时,已经说明Data_out是32位的了。
好像不需要在定义为32位的寄存器了。

网友:
我弄错了,是需要将reg Data_out; 改为reg [31:0] Data_out。

 LZ的代码还有个小错误,您在两个always块中对cnt赋值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另外,楼主的状态机写法.....看着很费劲呐

网友:
感谢各位热心指点!

网友:
虽然说不出为什么,但是的确需要把reg Data_out;改为reg [31:0] Data_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