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中医 靠谱不?

楼主:
这个概念好像提及了好几年,但是未见成形的产品出来,这次世博会上的“电子中医”,大家来鉴赏下:

这台机器能为参观者望、闻、问、切,开出健康处方,集中医问诊、面诊、舌诊及脉诊于一体。

第一步:传感器读取数据

有了传感器的帮忙,望、闻、问、切都可以用机器来实现。所以首要步骤主要借助于传感器先读取一些物理参数,再经过模数转换后经由软件分析处理。看看实现过程:

把脉:体验者将手伸入机器上的一个圆孔,“脉象仪”中的传感器会自动搜索脉搏,完成“把脉”;

面诊、舌诊:另外一个圆孔是“面象仪”,用来采集体验者的面诊、舌诊信息;

“问诊”:“机器中医”身上的大屏幕,还会出一系列问题进行“问诊”。

第二步:开药方

这个步骤则主要通过软件分析得出治疗方案并开出药方,根据体验者面、舌、脉、问诊的计算机辅助判读结果,“电子中医”开出个性化中医健康处方。

点评:从电子技术角度来看,第一个步骤对电子工程师来说是“小菜一碟”,“电子中医”要实现真正商业化应用还得加强软件处理。

网友:
人体信号的个体差异太大。临床脉象有28种,但是每个人的不会是单一的组合。再加上气候、环境等因素,就非常复杂了。
而且诊断好像有很多经验的东西在里边

网友:
不行。中医本身就是经验相关。不是说某一单独特征就能确定某一病状。西医分析血液成分什么的还会有量化数据。中医要是跟电子结合,顶多也就做做所谓的治疗仪啊、按摩仪啊什么的。

网友:
哈哈,好主意!!!
叫机器人开个凉茶处方,会不会给杯冰水呢!!
中医的概念只有中国人懂!!

网友:
与中医的结合完全是忽悠人的。。
理论指导上就存在问题。。

那西医的方法往中医上套

网友:
中医是经验的组合,没有明确的标准。同一味药方可以治疗多种病症就在于此了

网友:
我觉得电子中医,应用到理疗比较靠谱

网友:
除了理疗(热疗、电针、神灯、电子按摩等)和外用中药的导入,其余的中医+电气化都是扯淡!没有原理的深入研究,就没有可靠的转电气化的依据,包括现在那个该死的电子熬药和分装的技术!

网友:
应该有足够深入的中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要统计大量的临床数据,而且可定还要能够依据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做出合理调整,这应该是核心内容。
各种传感器的数据采入处理,相对来说更好实现一些。

网友A:
正好也算半个中医,很难的,也懂点电子技术,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者,感兴趣的可一起探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也算半个中医,很难的,也懂点电子技术,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者,感兴趣的可一起探讨下

亮出你的观点,准备探讨什么
对中医理疗怎么看?

网友:
中医的问题在于:
1、没有精密自恰的系统理论。同一个人、同样病证可以弄出不同治疗方法,无效时只是换一个方法而不能解释这一次失败的原因。
2、没有准确的诊断检测仪器。四诊好像都没有机器化、指标化。
3、现有方剂疗效疗效研究不足。古籍里面本来就良莠不齐,又加上近年来很多医生为晋升职称乱写的论文……

网友A:
好,qwqwqw2088,其实中医的理论和电子之间的严密逻辑是冲突的,中医需要深度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非常多,一般的人很难有足够的样本和理论的建模,所以导致很牛的人非常少,或者说局限性很多。
中医理疗,如果脱离了中医理论和临床的时效性,基本上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因为人体的复杂和个体差异以及影响因素很多,是不能通过简单的理疗逻辑来判别的,理疗的出路,在于以人为本,将中医理论量化。
很多诋毁和蔑视中医的人,往往都是不懂中医甚至不懂医的啸闹者,太缺乏脚踏实地的实践了,
理疗的技术不是光电子就够的,或者说最终至少目前来说需要将诊断和治疗一体化,这需要专家团队和一个研究发展的方向,已经属于科研范畴了,可悲的是中国的科研也很腐败的,唉。
商业化,对于医疗的突破总是很漫长而迫不及待的。
理疗这个圈子太大,你可以拿一些案例来分析和评估一下。

网友:
为啥就不直接说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qwqwqw2088,其实中医的理论和电子之间的严密逻辑是冲突的,中医需要深度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非常多,一 ...

说的有道理
理疗的出路,在于以人为本,将中医理论量化。呵呵

网友:
目前是不靠谱,我见到这样的产品有一点点的准确度,20%都很难达到,即便是老中医也达不到70%的准确性。这说的是技术难度,即便做出了,组册证你也很难拿到,要不你到国外拿证在进口回来吧。本人医疗行业业内人士。

网友:
我觉得做中医辅助诊断还是很有可能的,现在的医疗器械不都是辅助西医的吗,辅助中医的有吗?

网友:
看好中医AI设备,西医看的的实际的目前能理解的,
中医看的,虽然不清晰,那是数据不够,输入的不够,现在有点概率论的感觉,以后会越来越好。

网友:
期待更实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