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模式变换器的建模、分析和补偿

楼主:
电流模式变换器的建模、分析和补偿

网友:
电流模式

斜坡补偿

网友:
我认为,电流模式应该是负载端有平波电容的稳压系统才合适,故线性电源也可採用而非唯开关独专!

网友:
电容的介入,使负载跟电源『解耦』;
总觉得,现今的电流模式,好像都只针对供电波动而对负载变化疏于关注!

网友:
实验,就是造实物来试验,
建模,是理论实践结合,但只是简化而不失精确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