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FC电路LT1248芯片问题

楼主:
我的PFC电路用的是LT1248芯片,输出500W,后面是半桥电路输出36V14A,半桥都调的没什么问题了,就是带载后PFC这边有响声,载越大响声越大,PFC电感用铁硅铝环绕了40圈,感量在700多MH,电感前电容680V225,电路就是照资料上搭的,大家看附件,多多指教啊    里面RS改为0.1欧了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
通常此类声响是由机械振动引起的,说明PFC电感大电流时有能量转换成机械运动了

消除或减弱声响,请从减少损耗或增加避震措施着手

网友:
没玩过

 响声跟PFC有关?大概不用PFC,那个750微亨的电感也会响吧?作为产品时,大型变压器、电感类要用清漆封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你的回答让我耳目一新,我第一次玩PFC,这里东东太多了,减少损耗,减震??能说的具体点么??俺菜鸟对你说的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我去试验下

网友:
不行啊

各为高手,还是响啊,我的MOS管用的是20N60,驱动串接了个47欧的电阻,前面有个15V稳压管,为什么我把电阻调到22欧时,响的更厉害了呢??
还可以调哪里呢?大虾们指导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