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讨论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00581 群主:wangkj

我现在想开源推广这个东西
你运行服务器后, 就能连接硬件到这个服务器上
我可以给你源代码
然后就可以通过web界面控制它

程序见七楼

网友:
我给出的这个, 目前只能控制设备, 显示设备参数
但不能根据设备的参数到达某个值的时候自动反应
后边功能难实现
你要是能实现可以自己实现
我给你源代码
你说安全有保障么
当然, 说实话, 看懂这些代码也不那么容易...
现在是nginx+epoll驱动+django+postgres

网友:
里面有音视频流服务器么

网友:
当然做成了
我做的是物联网服务器, 就是用来控制连接到这个服务器的实物的,
前端用了svg渲染引擎
音频视频流服务器参见别的开源软件解决方案

网友:
物联网噢
远程医疗,智能楼宇,物联网络,这些东西都差不多
另外还有搞多网合一的
我是说技术实现层面

网友:
这个webqq反应真慢

网友:
远程医疗概念,俺起码在十年前就听过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说下这个系统的构架, 它的大体设计思路, 它是如何工作的, 这样你就能了解一些事情.

首先, 物联网, 设备联网, 这些概念, 设备联网, 就是设备接入网络, 像PC一样, 插根网线上网(或者用wifi无线上网).

但是设备不是PC, 它不受人的控制, 它的行为就像PC上的的一个程序(或者说嵌入式系统上跑了一个连接网络的程序), 那么, 第一个要说明的就是: 这个设备在socket中的角色是client, 就是设备是主动连接服务器的, 我这个设计不像家庭网关, 家庭网关是一个socket server. 在我这个设计中, 设备只有两种状态: 连接上服务器,和没连接上服务器, 也就是说, 设备一上电, 就按照人设置好的, 连接服务器的ip和port.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要说要自己写tcp栈, 因为这个tcp栈只完成一个client的功能就够了, 代码量大大减少, )

服务器端会开放一个端口接受设备的接入, 比如: 我服务器202.194.201.182开放5000端口作为设备接入端口.
那么, 设备端要设置, 设备上电以后, 就连接202.194.201.182的5000端口, 一旦设备连上服务器, 那么一条socket连接(tcp连接)就建立了, 服务器这边会记录这个socket连接的文件描述符, 并刷新数据库, web界面是通过ajax不断更新数据库内容的, 那么, 在socket建立后, web界面会显示这个物体激活.

剩下的就是联网的设备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等待人在web界面上点击按钮下达指令.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传统的web服务器主要是web界面和数据库之间打交道,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web界面实质内容都是放在数据库的, 在我这个设计中, 类似传统web, web界面内容也是放在数据库的, 不同的是: 有管理设备连接的程序, 不断更新这个数据库的内容, 可以这么表示:

实物---->internet----> 物联网驱动程序----->数据库----->web界面

也就是说: 运行这个程序, 对服务器的要求是: 要有开放socket端口服务的权限. 而我们知道, 一般的网站都是托管的, 也就是虚拟主机概念, 而虚拟主机一般是不给开socket端口做服务器权限的. 这正是问题所在.

我要求我老板给服务器未果, 原因也是在这里-----我公司现有的网站也是托管的, 而我老板承诺我相关项目完成后再弄独立的服务器.
这就是我现在没办法对外求独立主机的原因.

那么, 说到这, MP啊, 我知道你有闲置的虚拟主机, 但关键是: 你那个虚拟主机能不能允许我跑C程序(核心驱动是C语言的,支持百万socket连接), 不然我早放在google 的虚拟主机上了, google 的虚拟主机可原生态支持django......

我和我boss谈判, 最终, boss同意对外放出"可以提供组态化的界面来控制连接到指定的服务器的设备."
这一技术.

McuPlayer 俺想找你聊聊密谋下此事. 怎么推广.

我写了份简述, 你看看能我能说明白是啥意思不.

(tcpDebug_windows.py 需要安装python的运营环境)

网友:
你的数据库用的是什么

网友:
能控制路灯呢个就能控制别的
我们也有联网的硬件
1年光干这玩意
现在一直没出产品, 也不让我对外服务, 我快疯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你要考虑一下
公布协议后可以开发一下接口芯片

网友:
你想做了, MCU就能连个DM9000上网
加个tcp栈
dm900010RMb内

网友:
米个设备一个DM9000一个IP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
wifi成了就更NB了
有中集, 下边挂zigbee节点

网友:
要多种传输媒体都考虑呀
不过zigbee节点一直不太稳定
要不你想想一个路灯一个ip,

网友:
用stm32f107做物联网控制器不错

网友:
不太现实
用啥都行
tcp栈是独立的,

网友:
107有官方移植的lwip

网友:
不过协议简单安全就Over了

网友:
只要有rom有ram, 有dm9000
协议栈开源
开源啊
你想我又不想卖硬件

网友:
是个设备就可以远程接入
然后控制别人的东西
比如我想泡妞
不用花钱了
晚上站马路上用手机控制路灯
让它们给MM跳5
看到红灯就发条短信
然后就一路绿灯了
什么结果啊
路灯启动是需要时间地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8497-1-1.html
看看这个论文

网友:
看不懂我给说下代码结构
得现在linux下装个nginx, 然后装django, 然后装postgresql服务器, 然后运行代码, 才呢跑
说实话操作比较麻烦, 我认为我公布了源码也得好好写写文档才能有人理解

网友:
问点事
Google退出大陆会不会对这个有影响捏

网友:
svg引擎是独立的
路灯用了googlemap的引擎
但是可以不用

网友:
请按如下提示操作:
您是否锁定了键盘的大写功能?
请检查您键盘上的"Caps Lock"或"A"灯是否亮着,如果是,请先按一下“Caps Lock”键然后重新输入。
您是否忘记或不小心输入了错误的密码?
您可以通过在注册时填写的个人信息找回个人密码。
如果您发现您的密码很可能被盗?
您可以锁定帐号,帐号在锁定期间将无法登录,以减少您的损失。
仍然有问题?
您可以查阅通行证帮助。
如果您是使用188、vip 的popo帐号
请将您的帐号进行如下规则的转换:xxx@yyy.zzz --> xxx.yyy.zzz@popo.163.com ,再进行登录。
例如:abc@188.com ,请输入:abc.188.com@popo.163.com ,进行登录。

网友:
如果他们把google彻底疯了
那googlemap的引擎彻底不能用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决定使用openstreetmap
10000大叔你看看能不能看懂
C语言的驱动至少你该能看懂
直接看socket_router.c就行
其他的不用看了

网友:
路灯用了googlemap的引擎
如果他们把google彻底疯了
那googlemap的引擎彻底不能用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决定使用openstreetmap

网友:
很好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