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 PE 的第七引脚 输出高电平之后 就不在输出低电平, 怎么回事

楼主:
#define rPDATE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01d2002c)
rPDATE &= ~(1<<7);
sleep(2);
rPDATE |= 1<<7;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端口输出一个小脉冲
上跳沿

网友:
直到程序结束, 不再是低电平

网友:
看看SLEEP后面的单位
是2秒还是MS

网友:
一直是高电平.
while(i--)
    {
        printf("high\n");
        fflush(stdout);
        set_pine7_high();

        sleep(2);
        printf("low\n");
        fflush(stdout);
        set_pine7_low();
    }

网友:
把2改成2000 或者用USLEEP

网友:
先改20 2000秒太可怕了

网友:
static inline void set_pine7_high()
{
    rPDATE |= 1<<7;
    printf("%x\n", rPDATE);
    fflush(stdout);
    //outl(inl(rPDATE)|(1 << 6), rPDATE); //PDATE.7 置1
}

static inline void set_pine7_low()
{
    rPDATE &= ~(1<<7);
    printf("%x\n", rPDATE);
    fflush(stdout);
    //outl(inl(rPDATE)&~(1 << 7), rPDATE); //PDATE.7 置0
}
static inline void init_pine6()
{
    unsigned long temp;
    printf("pine7 init.\n");
    fflush(stdout);
    temp = rPCONE;
    printf("thre rPCONE is %x\n", temp);
    temp &= ~(1<<12);
    temp &= ~(1<<13);

    temp |= 1<<14;
    temp &= ~(1<<15);

    rPCONE = temp;
    printf("thre rPCONE is %x\n", temp);
    set_pine7_low();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 10;
    printf("begain\n");
    init_pine6();
     printf("%x\n", rPDATE);
    sleep(5);
    /* set  portA pin 0 h*/
    while(i--)
    {
        printf("high\n");
        fflush(stdout);
        set_pine7_high();

        sleep(2);
        printf("low\n");
        fflush(stdout);
        set_pine7_low();
    }

    return 0;

}

网友:
我就想 让第 pE的第七口 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
后面还需要个SLEEP
SET_HI; SLEEP2; SET_LOW; SLEEP
否则高状态只是一闪而过

网友:
while(i--)
    {
        printf("high\n");
        fflush(stdout);
        set_pine7_high();

        sleep(2);
        printf("low\n");
        fflush(stdout);
        set_pine7_low();
    }
这个经典
我要记下来当教程

网友:
太 感谢你们啦

网友:
在进程里尽量少用SLEEP 这玩意会阻塞整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