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编程实现数据文件的图形显示

楼主:
请问:在matlab中编程实现数据文件的图形显示的程序改如何写?
我知道会用到fopen fread fseek函数,但是之后怎么把二进制文件里的数据绘制成图形,一共有0x1ffff个字节,每两个字节是一组数据?

网友:
最好发在DSP板块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plot

网友:
数据文件发上来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支持bin文件

网友:
  可以压缩的嘛

===================================

网友:
在这么搞搞我就没耐心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了 这么没耐心

网友:
好崇拜Lz哦!嘿嘿~轻拍轻拍~

网友:
呵呵,我就来看看这个问题进展得怎么样了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先在excel里把bin转成decimal,然后用load("/path/*.txt")把数据载入数组变量,然后再用plot画出来。当然也可以用matlab自带的bin-decimal函数转化,但是我以前没有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离散的数据好像要用ste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