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

网友(2010-05-12):
请教
Error: Run 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quartus_map test_code --generate_functional_sim_netlist) to 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for top level entity "test_code"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or (quartus_sim)
麻烦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意思?
top
generate
running
before

网友A:
Quartus 仿真前需要对原代码先编译,再仿真!

网友B:
你进行的是功能仿真吧?我前一段时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对于功能仿真,你必须在这之前生成相应的NETLIST,你可以打开simulator tool(版本的不同,你可以在PROCESSING或者TOOLS里面选择),在simulation mode里面选择功能仿真,然后再点击右边的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然后你就可以点击Start观察仿真波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