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控制的一个问题

楼主:
我编写了一个步进电机转动的程序。来测试下步进电机的精度。结果发现一个大BUG,我给出一个周期脉冲后,步进电机转过一个角度后便有继续不停转动。这是为什么?请问发生了什么?注意我没用WHILE(1),就直接执行以后语句一次
  for(i=0;i<4;i++)      //4相
     {
     P1=F_Rotation;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网友:
我不知道,不过太晚了,高手都睡觉去了,呵呵!明天再问最好

网友:
呵呵 看一下你所用的单片机是不是没有WHILE循环的时候也循环呢?

网友:
WHILE(1)
{
  for(i=0;i<4;i++)      //4相
     {
     P1=F_Rotation;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
这样修改就可以了,你不用while(1)只能转4个步距,程序没有运行循环。

网友:
最后应该用WHILE(1)结尾,要不程序会跑飞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什么型号的驱动器,驱动信号波形和驱动器的型号和配置有关系。

网友:
for(i=0;i<4;i++)      //4相
     {
     P1=F_Rotation;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程序没有停止,会跑飞。后面再加一句:
while (1) ;
试试。

网友:
我试过!一般说来你要是没有while(1)循环,这个程序容易跑飞,但是,也可能就是相当于初始化,RESET了一样!每运行一次,就RESET,这是我自己想的!
也相当于循环!不过跑飞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最好像前面的老兄说的 !加个while(1).停止就OK了!

网友:
8楼的,ok。

网友:
问完问题人不见了呢?楼上几位解释的很有道理,另外如果还不行,就把硬件描述一下,方便的话把程序贴出来,这样大家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