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单片机仿真,如何调整步长时间

楼主:
我在做一个AT89C52单片机仿真,电路似乎没有问题,但在按了仿真按钮,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以下问题:[SPICE]TRAN:Timestep too small;timestep=1.25e-19;trouble with node#00175?什么原因?好像是要我调步长时间,我在system菜单下的set simulator options的选项transient改变Minimum Analogue Timestep[TMIN]的值为8e-10(原来的是1e-18),但是还是不行啊!我以为改成越大越好,似乎不是这样!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
注明下:对于本电路,我采用3个定时器来控制两个直流电机PWM调速。

网友:
帮你顶一下,我都没用过软件仿真。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上传你的proteus文件和程序,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你的proteus文件和程序,帮你看看。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报错

auotkey.D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