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也呼吸--LPC1343 视频版

楼主:
拍了个LED渐变的视频,手机拍得不是很清楚,哈哈

[

网友:
看到后 立刻想到了恩智浦的一款产品:

恩智浦半导体推出世界首款集成可调光市电LED驱动器——SSL2101。恩智浦 SSL2101是一款小尺寸开关模式电源|稳压器(SMPS)控制器IC,专为驱动led设备而设计,并且提供可调光能力,以进一步改善LED照明的能效。SSL2101可以驱动各种具有不同电源要求的照明系统,包括LED改型灯具、led模块、LED聚光灯、射灯以及用于商店展示的led灯串。

SSL2101具有的可调光能力为照明系统设计师设计更高能效系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这款高成本效益比器件具有高集成度,电子元件总数量少,电路板空间保持最小,同时使设计师能充分利用LED可调光特性的优势。

SSL2101与当今照明基础设施完全兼容,可以直接采用整流市电电源并结合相位调光器工作。SSL2101含有高压电源开关,可以直接从整流市电电压启动,因而无需外部启动电路。为支持调光能力,SSL2101包含两个集成高压开关用于分压器操作,以及一个输入,用于感应实时灯具功率,并在需要时激活附加分压器工作。

SSL2101还能在一块芯片上提供非隔离(降压)与隔离(回扫)解决方案。它有一个附加输入,可以用来检测电感元件的退磁,确保磁性材料得到充分利用,防止电流硬开关。该器件的内置电路可以用来降低电容性接通损耗,优化谷底开关效率,使SSL2101在低功率水平时能进行高效功率转换。SSL2101使用接通时间模式和频率模式来控制LED亮度。频率变化控制与接通时间控制二者相结合,产生与白炽灯相似的调光曲线。两种控制方法的使用还使设计师能降低峰值电流,帮助减小变压器或电感器的声频噪声。

这款IC通过散热增强封装和内置过温保护功能(OTP)提供可靠且安全的散热解决方案。它还具有短绕组保护(SWP)和过流保护(OTP)功能,符合有关安全与功率因数的法规要求。

网友:
顶一下啊,刚拿到板子,试着做一个喽……呵呵

网友:
这个效果拍的很好。nokia上见过这个呼吸的效果,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