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图形驱动库和LCD的问题

楼主:
自己现在正在做LCD的驱动,因为是第一次搞,没有什么经验,有如下问题:要想使用ti的图形驱动库,我们在要写那些底层的驱动,现在LCD可以刷屏了,但是怎么把下层的驱动和上层的API相结合???ti的图形驱动库里的那个tDisplay的结构里的那些指向画点,画线之类的函数是不是都要要自己写???感觉现在没有多少人在讨论图形驱动库。。很奇怪。。如果我不用ti的驱动库,我如何在LCD上随心所欲的写汉字?写数字???忘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无论写汉字还是画线,都需要进行刷屏来操作,你可以使用画点的方式进行,基本和点阵的方式也差不多。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理论上讲,只要很写点。就能做一切

图形库只是优化算法,加速图形处理而已。
你1分钟解码一个图片,如果用图形库,没准1s就搞定了。

网友:
ti的图形驱动库里的那个tDisplay的结构里的那些指向画点,画线之类的函数应该都要要自己写。
如果驱动都自己写也容易,网上一般有51和AVR等8位单片机驱动LCD的例子,你做一些翻译工作就可以了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没错!

就和移植文件系统到SD卡,到FLASH是一样的,只要把底层几个函数写好即可!

网友:
嗯,非常感谢谢大家热心的回答

网友:
求助

你好,我也要做lcd驱动程序,包括画图形,没什么基础,资料也比较少,能不能在你这淘点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