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ATMEL24C08这款芯片,方案老是丢数据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谁了解ATMEL24C08这款芯片  我的方案老是24C08丢数据
查了这个芯片的型号居然是 ATMLH002 后面是写08
难道这个是ATMEL公司的吗

网友:
估计没错是上拉电阻或者I2C时钟频率的问题 你用示波器测过吗?

网友:
是300台里面有2台丢失数据 地址 03C0--03EF全部被清空 而且是两台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首先要用示波器看波形,看看信号电平或者建立保持时间是否比较临界

网友:
同样的地址上面的数据丢失 其他的数据没有丢失 所以我就奇怪

网友:
有没有试过高温烤机? 看看故障率会不会显著提高

网友:
并且是没有对他进行数据的写操作 高温烤机是多少温度

网友:
这样吧,你把I2C的频率降低为100k试试,不行再把I2C上拉电阻改成1k试试

网友:
试不到的 生产之前一直测试没有问题 批量就出现了

网友:
如果没有测过电平和时序,并且没有经过高温烤机,量产出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我怀疑是器件的问题

网友:
你把那个出问题的机器改下上拉电阻,并降低I2C频率试试吧

网友:
我们的这个程序在TCL的无绳电话上面做那么大的量产都没有出现过问题的啊 问题机器只要输入数据 就也许再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偶然的问题 所以无法测试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呵呵。没有在示波器下看,所有的安全隐患都看不出来的
电平上升沿时间是多少?建立和保持时间是多少?符合不符合器件规范?
如果比较临界的话,可能99%情况下都不会出问题,但是偶尔就是会有那么个1%
你现在I2C频率是多少?
是不是400k的? 所以具体一定要在示波器下测试过才知道
另外高温烤机这一步不能省,不然产品的品质会很成问题。

网友:
好 我再查查看看 其实就是做高低温测试

网友:
对,如果在北方卖的话,也要做低温测试 以前也遇到过低温时,电源出现bug的情况

网友:
很多时候是电源引起的丢失数据

网友:
电源也是原因的一种,不过我记得你是做手持设备的,功耗应该不大吧。LDO一般都还好。

网友:
大啊 老大5W机啊 大功率对讲机啊

网友:
要用DC-DC?那可能要注意点。 你先高温烤机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