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阻尼与欠阻尼的问题探讨

楼主:
欠阻尼:如果负载阻抗大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那么负载端多余的能量就会反射回源端,由于负载端没有吸收全部能量,故称这种情况为欠阻尼。 过阻尼:如果负载阻抗小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负载消耗比当前源端提供的能量更多的能量,故通过反射来通知源端输送更多的能量,这种情况称为过阻尼。 既然在欠阻尼的情况下,会有多余能量反射回源端,体现在仿真上就应该是:源端信号边沿变陡或出现过冲呀,可是在传输线阻抗70欧、负载阻抗100欧时得到的波形是(第一个图) 在同样条件下,负载阻抗改为50欧(过阻尼),仿真波形是(第二个图): 实际波形好像与过阻尼、欠阻尼的定义不符? 阻尼问题探讨: 反射系数ρ=(ZL-Z0)/(ZL+Z0) 欠阻尼时负载阻抗大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ρ为正小数,与原电压同相,故电压会比原来的电压值大,表现为过冲。下图是我根据楼主给出的条件用Hyl得到的仿真波形,RL=100ohm 过阻尼时负载阻抗小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ρ为负小数,与原电压反相,故电压会比原来的电压值略小。下图是我根据楼主给出的条件用Hyl得到的仿真波形,RL=50ohm 红线为驱动端,黄线为接收端.

网友:
面对楼主的帖子,我震惊得几乎不能动弹了,楼主那种裂纸欲出的大手笔,竟使我忍不住一次次的翻开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