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瑞监护仪的常见故障分析与维修

楼主:
【摘要】心电监护仪作为一种常用的医疗设备在医院中被广泛应用。各医院通常会有几种不同牌子、不同型号的心电监护仪,本文就迈瑞监护仪的常见故障现象作简要分析,并对监护仪的故障排除方法进行了经验总结。
【关键词】监护仪故障维修
心电监护仪是通过对病人各种生理参数的监测及分析,在病人的生理机能参数超出某一数值时发出警报,提醒医护人员或病人家属进行抢救的一种监护系统,是医护人员进行诊断、治疗及抢救的重要设备。监护仪功能各异,参数不同,但一般都是通过传感器感应各种生理变化,然后放大信息,在显示屏中的功能模块中显示出来。当监测的数据超出设定的指标时,就会激发警报系统,发出信号引起医护人员的注意。
现将本人使用迈瑞监护仪过程中遇到的常见故障、检查方法与排除方法总结如下,以便于和同行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
1. 开机无显示
故障现象:当打开仪器时,屏幕无显示,指示灯不亮;外接电源时,电池电压低报警,然后机器自动关机;未外接电池时,电池电压低报警,然后自动关机,即使给机器充电也无用。
检查方法:
①在仪器没通交流电的情况下,检查12V电压是否偏低。该故障报警说明电源板上输出电压检测部分检测到电压偏低,可能为电源板检测部分出故障或电源板输出故障,也可能是后端负载电路故障引起。
②有装电池时,此现象说明监护仪工作在电池供电状态且电池电量基本用完,AC输人未正常工作。可能原因是:220V电源插座本身无电,或保险丝烧断。
③未外接电池时,判断可能是充电电池坏了,或者电源板/充电控制板故障引起电池无法充电。
排除方法:将所有连接部位连接可靠,接通交流电给仪器充电。
2.白屏、花屏
故障现象:开机有显示,但出现白屏、花屏。
检查方法:白屏、花屏说明显示屏有逆变器供电,但是无主控板的显示信号输人。可在机器后面VGA输出口外接显示器,若输出正常,可能屏坏或者屏到主控板接线接触不良;与排除若VGA无输出,可能主控板故障。
排除方法:更换显示器,或检查主控板接线是否稳固。VGA无输出时,需更换主控板。
3.ECG无波形
故障现象:接上导联线而无心电波形,显示屏上显示“电极脱落”或“无信号接收”。
检查方法:首先检查导联模式,如果是五导模式但是只用了三导的接法,肯定无波形。
其次,在确认心电极片贴放位置,心电极片质量无问题的前提下,将此心电电缆线与其它机器上的互换,以确认是否心电电缆故障,是否电缆老化、插针断。再次,若排除心电电缆故障,可能原因为参数插座板上的“ECG信号线”接触不好,或心电板、心电板主控板连接线、主控板故障。
排除方法:
(1)检查所有心电导联外接部位[与人体相接触的三,五根延长线到心电插头上相应的三,五根触针之间应导通,若电阻为无穷大表明导联线断路,则应更换导联线。
(2)如心电显示波形通道显示“无信号接收”,则表示心电测量模块与主机通讯有问题,关机再开机后仍有此提示,需与供应商联系。
4.心电波形杂乱
故障现象:心电波形干扰大,波形不规格,不标准。
检查方法:
(1)首先应当排除来自信号输人端的干扰,如病人运动,心电极片失效,心电导联线老化,接触不好的情况。
(2)将滤波模式打到“监护”或者“手术”,效果会好一点,因为这两种模式下滤波带宽较宽。
(3)若手术下波形效果也不好,请检查零地电压,一般要求在5V以内,可单独拉一根地线以达到良好接地的目的。
(4)若接地也不行,可能是来自机器内部的干扰,如心电板屏蔽做的不好等原因。此时应更换配件试试。
排除方法:将心电幅度调到合适值,可观察到整幅波形。
5.心电基线漂移
故障现象:心电扫描基线不能稳定在显示屏上,时而漂出显示区域。
检查方法:
(1)仪器使用环境是否潮湿,仪器内部是否受潮;
(2)检查电极片质量如何以及人体接触电极片的部位是否清洗干净。
排除方法:
(1)将仪器连续开机24小时,自身排潮。
(2)更换良好的电极片,清洗人体接触电极片的部位。
6.呼吸信号太弱
故障现象:屏幕显示的呼吸波形太弱,观察不便。
检查方法:检查心电电极片是否放置正确,电极片质量如何以及人体接触电极片的部位是否清洗干净。
排除方法:清洗干净人体接触电极片的部位,正确贴放质量良好的电极片。
7.心电受电刀干扰
故障现象:在手术中使用电刀,当电刀负极板接触人体时心电出现干扰。
检查方法:监护仪本身及电刀外壳接地是否良好。
排除方法:给监护仪和电刀加装良好接地。
8.SPO2无数值
故障现象:在监护过程中,无血氧波形,无血氧数值。
检查方法:
(1)换一个血氧探头,若也不行可能是血氧探头或者血氧延长线故障。
(2)看看型号对不对,迈瑞公司血氧探头用的比较多的是MINDRAY和Masimo两种,互不兼容。
(3)看看血氧探头有无红光闪动,若无闪动,是探头组件故障。
(4)如有血氧初始化错报警,则为血氧板故障。
排除方法:手指探头内如无红光闪动,可能是导线接口接触不良,检查延长线和插座接口部位。气温冷的地区,尽量不让病人手臂暴露在外以免影响检测效果。不能在同一侧手臂进行血压测量和血氧测量,以免手臂被压迫而影响测量。
如血氧显示波形通道显示“无信号接收”,则表示血氧模块与主机通讯有问题,请关机后再开机,若仍有此提示,则需更换血氧板。
9.SPo2数值偏低。不准确
故障现象:测量人体血氧饱和度时,血氧值时偏低,不准确。
检查方法:
(1)首先要问明是针对某一特例还是普遍的。若是特例,可以从血氧测量的注意事项上考虑去尽量避免,如病人运动,微循环不畅,体温过低,时间过长等。
(2)若是普遍的,请更换一个血氧探头,有可能是血氧探头故障引起的。
(3)检查血氧延长线是否损坏。
排除方法:尽量让病人保持稳定,一旦由于手的动作引起血氧值丢失,可认为正常。若血氧延长线坏则更换一条。
10.NIBP充气不足
故障现象:血压测量时报“袖带太松”或者袖带漏气,充气压力始终充不上去(低于150mmHg),无法测量。
检查方法:
(1)可能是真的有漏气,如袖带、导气管以及各个接头处,通过“漏气检测”可判断。
(2)病人模式选择不对,若用成人袖带但是监护议病人类型使用的是新生儿,可能有此报警。
排除方法:更换质量好或选择合适类型的血压袖带。
11.NIBP测量值不准确
故障现象:测量所得血压值偏差太大。
检查方法:检查血压袖带有无漏气,与血压连接的管道接口是否漏气,或者是否是因为和听诊法存在主观判断下的差别带来的?
排除方法:使用NIBP校准功能。这是在用户现场检验NIBP模块校准值是否正确的唯一可用标准。NIBP出厂时检验的压力标准差在8mmHg以内。如果超出则需要更换血压模块。
12.模块通讯异常
故障现象:各模块报“通讯停止”, “通讯错”, “初始化错”。
检查方法:此现象表明参数模块与主控板之间的通讯异常。首先重新插拔一下参数模块与主控板之间的连接线,若不行则考虑参数模块,接下来考虑主控板故障。
排除方法:检查参数模块与主控板之间的连接线是否稳固,参数模块是否设置正确,或更换主控板。虽然各种品牌、各种型号的监护仪功能各异,参数不同,但只要在使用过程中注意经常对监护仪进行保养,必要时要进行维修,这样可使监护仪处于最好的运行状态,延长其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