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
我想做一个输出200W的开关电源,效率为90%,想采用半桥式电路,想问大家采用什么芯片比较好,TL494可以吗?

网友:
行,可以的。

网友:
应该很难,建议你用LLC结构.

网友:
很难。

采用硬开关半桥结构想做到90+很难,除了你的优化功夫外,器件选用也是个问题,建议你用LLC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考虑到效率要求比较高,我也想采用谐振软开关来做,就是不知道采用什么控制芯片比较好,可以再市场上买的到的芯片,希望大家讲的详细点,不甚感激啊

网友:
L6562  st的芯片 很通用的了,预计做到93以上问题不大

网友:
不好意思是L6599,L6562是PFC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