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深度拆解:剖析A4处理器

楼主:
世界因为有了Apple新产品iPad而变得更迷人?

在看A4之前,先回顾一下Apple的应用处理器开发史:从2007年的第一代iPhone开始,Apple每年都推出两款新的移动产品,而且是iPhone与iPod Touch系列交替上市,依序是iPhone、第一代iPod Touch、iPhone 3G、第二代iPod Touch、iPhone 3GS、第三代iPod Touch,然后就是iPad。这些产品内部的应用处理器如下表:

根据UBM TechInsights针对这些应用处理器所做的芯片分析,Apple会在iPhone系列之前先在iPod Touch系列产品(没有蜂窝无线通信功能)采用新技术。iPhone与iPhone 3G的应用处理器都是使用Samsung的90纳米嵌入式DRAM工艺,而第二代iPod Touch的应用处理器是首度采用65纳米工艺,然后iPhone 3GS才使用相同的工艺技术;接下来第三代iPod Touch也是率先采用45纳米应用处理器,并不是iPad。

检视Apple的每款行动产品,可以很快发现A4处理器所采用的工艺节点与晶圆代工厂,都是前几代应用处理器的智能累积。虽然工艺节点技术分析并不难,但要确认芯片的晶圆代工厂或是制造来源向来颇具挑战性;持续关注各主要晶圆代工厂的工艺节点发展,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关键。

UBM TechInsights所采用的方法是将A4的晶粒边角封条(die edge seals)、保护层(passivation)与介电材料,与各制造商的已知识别记号相互比对,发现第三代iPod Touch与iPad的这款45纳米处理器有许多一致之处,因此确信A4应该也是由三星代工。而在确知晶圆代工厂以及节点技术后,接下来就可进一步分析工艺特性(process characteristics)、组件库(cell libraries)等,决定一颗处理器在设计的创新性上对性能与功耗有所贡献的关键。

iPad配备了一组25瓦特小时(Watt-hour)的电池,号称续航力可超过10小时;这是一个在产品差异化方面很重要的条件,也值得着手进一步调查,尤其是A4处理器的功耗值。Apple所收购的Intrinsity与PA Semi两家IC设计公司,都具备改善处理器性能与功耗的潜力。

网友:
通过执行功能测试以及功耗量测,UBM TechInsights获得更多有关iPad功耗特性的信息(参考下表);根据完整的产品拆解分析,单看面板的亮度设定,iPad的LCD模块大约消耗1W~3.5W;在使用网络浏览功能(也是iPad的典型应用之一)、并将屏幕亮度设定为中等时,耗电量稍稍超过2W。

综合各项结果并交叉参考数字,估计iPad的主板耗电量约为1W,其中有50%~80%的耗电是来自A4处理器,因此推估在iPad透过Wi-Fi无线链接执行网络浏览功能时,该处理器的耗电量约在500mW~800mW之间。

至于执行音乐或视讯播放功能时,iPad的耗电量约为1.5W~1.7W (此时LCD屏幕的亮度调为最低);在将LCD的耗电排除之后,iPad主板功耗约为450mW~650mW,此时同样估计处理器耗电量占据50%~80%比例,推估约为250mW~520mW。

由以上数据整体看来,A4是一款省电的处理器,与所发表的规格相当;采用ARM核心、以先进工艺节点生产,并在特定关键路径的优化上加入一些创新,Apple可说是以这样的组件推出量产设备的市场第一家厂商。

要确认A4的特性是否与传言中的创新手法一致,接下来UBM TechInsights所做的是进行细芯片以及韧体的分析,来看看是否有任何专利技术进展被放在芯片中。该机构所使用的方法,包括深入到芯片基板层级的功能性布线分析(functional layout analysis),也让该处理器的各个功能区块曝光;此外还执行了一些特定的基准检验(benchmarking tests)。

在功能性布线分析方面,确认了不同的内存与逻辑功能区块,也识别出内存核心;透过不同的基准检验,UBM TechInsights得出了许多有关A4处理器的细节,如下表:

根据ARM所提供的信息,采用Cortex-A8核心、65纳米工艺技术,可达到1GHz运作的性能;A4是一款45纳米节点组件,因此该处理器在性能与功耗之间显然达到了优化的平衡。另外也确认A4处理器支持ARM的Neon多媒体指令集延伸。

到目前为止,UBM TechInsights确认了透过先进的核心技术、微缩的工艺节点,带来可预见的处理性能提升,以及在速度与功耗之间取得谨慎的结构性平衡;但也发现,CPU功耗的进一步降低,所带来的影响力其实稍嫌有限。因为分析指出,LCD背光仍是iPad耗电量最大的部份,因此唯有等到显示器技术能在功耗上有大幅度的进展,消费者才能确实感受到电池续航力的显着改善。

转自电子工程专辑

网友:
顶!很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