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 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
  真的想哪它做点事情的时候才发现挺麻烦的,底层驱动很不完善,想玩转工作量大啊,不知道各位大虾的感觉如何?

先拿最简单的GPIO来说把:

1. GPIO.c只有输出函数,没有输入函数. 如果整个按键还要自己写接口

2. 有人会说,不是有个IO中断输入吗?  是有,我测试了,貌似很不稳定....

3. 而且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用中断的,比如用IO模拟数据总线咋办呢?

再来说说常用的串口把

1. 有输出函数,没有输入函数,输入是用中断实现的

2. 还是应该搞个查询方式的借口把,诸如getch()之类的

3. 而且给的例子我测试效果也不好,第一个字节总是不稳定.....

各位有用这片子实际做开发的不? 感觉相当的麻烦啊

网友:
呵呵,深有同感啊,
LPC1343的资料是少得可怜,
即使偶尔有一些资料,也是很不完善的

尤其是固件库,应该有一个详细的说明吧

这上面它跟STM32的差距十分明显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NXP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坛子里,我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PS:既然是和EE是合作关系,应该有NXP的人来看看这里吧~

网友:
其实 早在做GPIO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资料是很少的 !!收集整理

多多收集下资料, 完后学习啊 , 函数只有是自己弄下的  !!!

网友:
NXP在资料方面确实提供不好。但是这颗IC还是没得说的,特别是USB。GPIO是最简单的,如果连这个都搞不稳定,那没什么说的了。

网友:
  楼上的整点USB相关的应用 好不?

网友:
TI的lm的stellariswares提供了一些驱动库,使用可能相对容易一点。LPC1343的话,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