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7号电池容量是多少的?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得分快放电还是慢放电。
快放电,比同样的镍氢小很多。慢放电多很多。

网友:
不是充电的  就是一般的
700毫安时--900毫安时
想过用锂电  但是锂电一般都是3.6V的
要先升压再降压

网友:
锂电的自放电更严重。
锂电是3.6-4.2
3.6继续放电很出问题。

网友:
3.6一下就保护了

网友:
4.2再充电也出问题

网友:
我想用个5.XV的电压 加个ldo稳在3.3V
如果是3.3v
连续时间不超过2个月,锂电是最理想的。用ldo就行。

网友:
低压差稳压器可以到50mV的压差

网友:
有没有什么好的ldo 推荐一个

网友:
3.3-3.6有300mv压降,足够富裕了。1117最少好像得0.7V压降。

网友:
你要省电就应该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