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
我要设计一个乒乓球游戏机:要求:
1.用8个发光二极管表示球;用两个按钮分别表示甲乙两个球员的球拍;
2.一方发球后,球以固定速度向另一方运动(发光二极管依次点亮),当球达到最后一个发光二极管时,对方击球(按下按钮)球将向相反方向运动,在其他时候击球视为犯规,给对方加1分;都犯规,各自加1分;
3.甲、乙各有一数码管计分;
4.裁判有一个按钮,是系统初始化,每次得分后,
按下一次。
这是数字逻辑设计的内容,用quartusII来设计和仿真,希望哪位能帮帮忙,指导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帮顶,自己试着画卡洛图、真值表……

网友:
恩,很有创意哟,不过技术上应该不难的

长话短说吧,我觉得系统分为键盘检测模块,LED的计数器模块,数码管的显示模块,分模块来做应该不难吧。
如果还不清楚,可以把你的问题说得更具体点。

网友:
不是很难

我要设计一个乒乓球游戏机:要求:
1.用8个发光二极管表示球;用两个按钮分别表示甲乙两个球员的球拍;
2.一方发球后,球以固定速度向另一方运动(发光二极管依次点亮),当球达到最后一个发光二极管时,对方击球(按下按钮)球将向相反方向运动,在其他时候击球视为犯规,给对方加1分;都犯规,各自加1分;
3.甲、乙各有一数码管计分;
4.裁判有一个按钮,是系统初始化,每次得分后,
按下一次。
这是数字逻辑设计的内容,用quartusII来设计和仿真,希望哪位能帮帮忙,指导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系统输入:a_bat,b_bat, rst, clk,
  系统输出: ball_LED [7:0], score_a [7:0],score_b[7:0]
  Status0: reset all reg
  Status1: start ->Status2
  Status2: 输出  球运动  if(到达) Status3
  Status3: if(击球) Status4 else 输出 返回状态1
  Status4:  输出球运动 if(到达)状态5
  。。。。。。。

简单写一下,不是很严谨。

网友:
先对题目意思理解并且进行行为描述

1。 8个LED表示球,LED0, LED1, LED2, LED3,LED4,LED5,LED6,LED7 表示球。

球正向运动,行为描述:LED0~LED7 依次 亮
球反向运动,行为描述:LED7~LED0 依次 亮

所以LED0~LED7 是8个输出管脚驱动LED,表示球。

2。发球,用一个按钮表示; 接球,用一个按钮表式。行为描述 T1  输入信号 表式罚球,T2 输入信号 表示接球;

3。数码管输出驱动, 分别用 D1: 8位数据总线(0~255分)甲,D2: 8位数据总线(0~255分)乙,输出信号表示

4。裁判按钮, 用输入信号表示Rst ,  系统复位。

5。逻辑判断:系统复位后,如果检测到T1, T2任意一个有效,就表示开始罚球,对方就接球。如果定义T1 开始发球,则
T2接球就是在LED7亮的时候。在LED7持续亮时间内(比如规定5毫秒),T2没接球(即T2没有输入有效),则D2加1。同理在LED0
持续亮的时间内(比如规定5毫秒),T1没接球(T1没有输入有效),则D1加1。在LED1~LED7 亮的时间,T1输入,则D1持续加1;
LED0~LED6亮的时间,则D1持续加1。如此不停循还,等待裁判复位。
6。球固定速度,即 用固定分频时钟驱动LED就可以表示了。

综合上面所讲:程序设计如下:

输入管脚:
CLK  :  时钟信号, 比如1MHZ ;
RST :  裁判信号,高电平有效
T1   :   一方发球或接球信号,高有效;
T2   :   一方发球或接球信号,高有效;
输出管脚
LED:  8为数据总线,表示8个LED
D1  :  对于T1的数码管显示数据,8位表示;
D2  : 对应T2的数码管显示数据,8位表示;

网友:
我也觉得不是很难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习怎样来用硬件语言来写这些程序,所以很多都很难下手呢,自己还要从零开始学习quartusII这个软件,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哎,现在还看不懂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马上就要叫这个作业了,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弄懂,不知道是不是要画状态转换图,不知道需要什么芯片哈?你能不能给我点帮助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