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CD GRAM的问题,忘大家解惑。

楼主:
因为要参加一个比赛(就是那个天华杯,嵌入式比赛)。买了一个2110的开发板,还带了一个LCD,现在正在调,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3天都还没有解决。。。我现在想在lcd上任意坐标的画一个点,所以我设置了GRAM的地址,然后向GRAM里写数据,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不管我怎么设置地址,我向GRAM里写的颜色数据总是写到了GRAM  0地址里去了,意思就是说那个坐标始终是(0,0),很奇怪,大家帮帮忙,是不是要向GRAM里写地址,还要设置什么东西???lcd用的是OTM3225这个驱动IC。

啊啊啊,疯了。。。。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怎么坐标总是在0地址,这都是第四天了。。。。。神啊~~~~

网友:
你先看看光盘附带的参考代码能否运行,从参考代码中提取出画点的代码试试看看!

我没用过3225,但是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
我看光盘的代码了,那个代码是直接没有设置光标,直接默认从0地址开始,所以他直接写数据就可以了,写一个数据,那个地址在IC内部会自增。。我就是用的那个驱动代码 ,加上了我自己从写的代码,但就是不可以定位光标。。。好郁闷。。。都整了三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
先写R20和R21两个地址寄存器,再向R22写点不就行了

网友:
还有R50到R53的视窗边界也不要设定错了

网友: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没 我也是OTM3225的 控制IC  也是这个问题   R50-R53 WINDOWS设置没问题

我都搞了一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