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求助:请问下DIP封装的元器件的布线问题?
静若幽兰
静若幽兰

网友A(2010-05-14):
求助:请问下DIP封装的元器件的布线问题?
有个DIP封装的元器件,它的引脚可以在顶层和底层之间切换使用吗?就是说在顶层的时候可以用引脚连接,切换到底层时候那个元器件还可以连接到底层的元器件吗?谢谢!
封装
布线
元器件

网友B:
没咋看懂题意
DIP的焊孔不是贯通的吗?顶、底两层的焊盘想不连接也不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贯通的,那元件的焊盘是既可以在顶层用作连接顶层的元器件,也可以在底层用作连接底层的元器件,对吗?谢谢!

网友B:
仍旧没咋看懂题意
既然是贯通孔,那么这个焊盘就被一个器件占据了,不管该器件是装在顶层还是底层,但是不能被分别焊在顶层和底层的两个器件共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