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层电压分配的问题?

楼主:
在Power层,只有一个电源网络吗?假设电路中有5V、+15V、-8V的电源,那么在电源层如何分配这些电源?电源层一般不都是直接大面积铺铜吗?我是新手,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单一电源占一层最好理解,成一块导电性良好的大平板,必要时也可以分区域让多种电源共存于同一层,甚至电源和普通信号搁在同一层也没关系。其实从物理上看“电源层”只是个名称而已,在多层PCB出现之前根本就没“电源层”这个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呵呵……一般的情况下,顶层跟底层就是信号层,如果在顶层有多个电源存在,底层也是,那么相同的电源应该连接到一起就完成了?(如果没有那个电源网络的电源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呵呵……一般的情况下,顶层跟底层就是信号层,如果在顶层有多个电源存在,底层也是,那么相同的电源应该连接到一起就完成了?(如果没有那个电源网络的电源层)

 没错,电源也是一种“信号”,只是常需走较大的电流,用粗一点的铜箔而已。
 另外,一般的做法是在顶层和底层走信号,电源置在内层,这样试作时如有错容易改。但有些成熟产品会把表层做大面积镀铜的电源层,内层走信号,这样电路不容易被偷走仿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长知识啦!我刚开始学,在大学学的都忘了,而且现在发展那么快都是高速的了,画图软件都升级了。是重头开始学,有不懂的还要多多请教你!麻烦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