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做过电容参数测量吗?

楼主:
被测电路模型简化为一个RC电路,要求设计方案测量其中的电容和电阻值。我的模电学的不是很好,底子薄(惭愧),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的大致想法:在电路中串联一个采样电阻(阻值相对模型要小一点),以正弦波作为驱动波,测量采样电阻上的分压,RC电路中电阻上的电压是输入电源的微分,使用正弦波则采样电阻上可得相位发生变化的正弦波。
       但对于具体测量电容值还是比较模糊,因为虽然知道采样波形包含了电容的信息,但要怎样提取出来呢?而且使用正弦波的话,好像就没有电容充电电流为0的时刻了,对吗?

      请大家提一点建议吧,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顶一下。不过还是不太明白你具体要做什么。对于电容本身来说,它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ESR和ESC。你能否贴个图出来

网友:
你想通过RC计算电容的什么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只知道该模型中的电容最大值为150nF左右,希望可以较准确地测量出它的电容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支持,具体的测试电路图还在思考中啊,呵呵,原帖中的电路图就是一个电容串联两个电阻,其中一个电阻也是未知的,但小于10K,另一个是阻值较小的采样电阻。

网友:
呀,没有人理睬啊:(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是不是个作业题?

如果复杂的话,可以参考电桥的原理。
你也可以简单地测量,就是你说的,电路中串个电阻,测其在不同频率下的分压,然后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