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个什么电路呢

楼主:
我刚接触电子方面的,看见这个东西好可爱,想问问这是用什么电路来试验的,麻烦大家了,
视频连接
http://www.tudou.com/playlist/playindex.do?lid=4276073&iid=22150066&cid=1

网友:
呵呵,是挺好玩

网友:
哈哈,这个是利用趋光性原理做的,和趋光昆虫一样。它的基本结构有:上面的太阳能电

池(提供电源的)、至少两个感光元件(安放不同方位)、两个电动机(控制方向),还

有比较器(有些是电桥)。感光元件和比较器相连,比较器又和两个电动机相连。当工作

时,如果两个感光器感受到的光强不一样,那么比较器就会使相应的电动机转动,一般是

哪边感受的光更强,哪边的电动机就转动,那么机器就往那边动。

电路原理很简单,牵涉到的电子元件也比较少,电子制作初学者只要想做应该是能做出来

的,坚持就行!

这个理论以前天才维纳提出来过,基本的控制论,他以前假象过这类机器,也有人做过,

比如有名的智能龟(有两个,相对于人类的亚当和夏娃)。我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书名

忘了,好像是什么机器人未来,里面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