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o文件管理的问题

楼主:
用LPCXpresso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进行文件分类管理,希望能像MDK那样可以分别吧不同的文件放到不同文件夹。现在这样太乱了。希望高手们解答,在此先谢过了。

下面来张它们的比较图:

网友:
请参考帖子LPCXpresso文档管理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05281&extra=page%3D1&frombbs=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不久你说的两种方法都弄过,但是不同文件夹之间的函数相反调用时会出错。而文件的定义方式在MDK中没有问题的。

如: config.h中定义如下: #include "LPC11xx.h"

#include "../gpio/gpio.h"

#include "../uart/uart.h"

#include "../ssp/ssp.h"

#include "../sd/sd.h"

而每一C文件中的定义如下:

#include "../source/config.h"

这种方式在MDK中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人搞定文件分别放在不同文件夹时的调用问题。

网友:
有没有人搞定啊,出来冒个泡啊!!!!!

网友:
加入包含的路径目录

网友:
当然加了!!!!!!!!!

网友:
我指的是include的搜索路径。。。呵呵

你应该看看我的以前搞的freertos例程的目录管理

网友:
我做了一个实验,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啊,回去再试试!

网友:
我的为什么还会出错啊。那个搜索路径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include的搜索路径。。。是什么意思,弄半天都没弄懂,你的freertos例程我也看了,没弄明白!

网友:
发现新建project时,需要指定源代码存放目录的。觉得你的代码文件和文件夹应该都要在这个源代码存放目录下,也就是在这个源代码存放目录下建立各功能模块的文件夹,软件编译的时候会去找的。
  而你的一些子功能的文件夹都在源代码存放目录: source的外面,软件编译的时候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