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分割,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下面是关于POWER PCB内层正负片设置和内电层分割以及铺铜方面的问题。这是我再另一个论坛上看到的,如有错误疏漏指出还请多加指正!
一、POWER PCB的图层与PROTEL的异同
    我们做设计的有很多都不止用一个软件,由于PROTEL上手容易的特点,很多朋友都是先学的PROTEL后学的POWER,当然也有很多是直接学习的 POWER,还有的是两个软件一起用。由于这两个软件在图层设置方面有些差异,所以先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首先看看内层的分类结构图
===================================
软件名 属性 层名 用途
-----------------------------------
PROTEL:
正片 MIDLAYER 纯线路层

                         MIDLAYER 混合电气层(包含线路,大铜皮)

                负片 INTERNAL 纯负片 (无分割,如GND
                         INTERNAL
带内层分割(最常见的多电源情况)

-----------------------------------
               正片   NOPLANE 混合电气层(用铺铜的方法 COPPER POUR

     SPLIT/MIXED 混合电气层(内层分割层法 PLACE AREA
        负片   CAM PLANE 纯负片 (无分割,如GND
===================================
从上图可以看出,POWERPROTEL的电气图层都可分为正负片两种属性,但是这两种图层属性中包含的图层类型却不相同。
1.PROTEL只有两种图层类型,分别对应正负片属性。而POWER则不同,POWER中的正片分为两种类型,NO PLANESPLIT/MIXED
2.PROTEL中的负片可以使用内电层分割,而POWER的负片只能是纯负片。内层分割必须使用正片来做。用SPLIT/MIXED,也可用普通的正片(NO PLANE)+铺铜。
也就是说,在POWER PCB中,不管用于电源的内层分割还是混合电气层,都要用正片来做,而普通的正片(NO PLANE)与专用混合电气层(SPLIT/MIXED)的唯一区别就是铺铜的方式不一样!负片只能是单一的负片。
二、SPLIT/MIXED层的内层分割与NO PLANE层的铺铜之间的区别
1.SPLIT/MIXED:必须使用内层分割命令(PLACE AREA),可自动移除内层独立焊盘,可走线,可以方便的在大片铜皮上进行其他网络的分割,内层分割的智能化较高。
2.NO PLANEC层:必须使用铺铜的命令(COPPER POUR),用法同外层线路,不会自动移除独立焊盘,可走线,不可以在大块铜皮上进行其他网络的分割。也就是说不能出现大块铜皮包围小块铜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