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数字幅频均衡功率放大器
dtcxn
dtcxn

网友A(2010-05-15):
数字幅频均衡功率放大器
本科组F题——数字幅频均衡功率放大器
本科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数字幅频均衡功率放大器。该放大器包括前置放大、带阻网络、数字幅频均衡和低频功率放大电路,其组成框图如图1所示。
(11.57 KB) 2009-9-2 15:57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前置放大电路要求: a. 小信号电压放大倍数不小于400倍(输入正弦信号电压有效值小于10mV)。 b. -1dB通频带为20Hz~20kHz。 c. 输出电阻为600?。 (2)制作带阻网络对前置放大电路输出信号v1进行滤波,以10kHz时输出信号v2电压幅度为基准,要求最大衰减≥10dB。带阻网络具体电路见题目说明1。 (3)应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制作数字幅频均衡电路,对带阻网络输出的20Hz~20kHz信号进行幅频均衡。要求: a. 输入电阻为600?。 b. 经过数字幅频均衡处理后,以10kHz时输出信号v3电压幅度为基准,通频带20Hz~20kHz内的电压幅度波动在?1.5dB以内。 2. 发挥部分 制作功率放大电路,对数字均衡后的输出信号v3进行功率放大,要求末级功放管采用分立的大功率MOS晶体管。 (1)当输入正弦信号vi电压有效值为5mV、功率放大器接8?电阻负载(一端接地)时,要求输出功率≥10W,输出电压波形无明显失真。 (2)功率放大电路的-3dB通频带为20Hz~20kHz。 (3)功率放大电路的效率≥60%。 (4)其他。 三、说明 1.题目基本要求中的带阻网络如图2所示。图中元件值是标称值,不是实际值,对精度不作要求,电容必须采用铝电解电容。
(15.89 KB) 2009-9-2 15:57 2.本题中前置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是在输入信号vi电压有效值为5mV的条件下测试。 3.题目发挥部分中的功率放大电路不得使用MOS集成功率模块。 4.本题中功率放大电路的效率定义为:功率放大电路输出功率与其直流电源供给功率之比,电路中应预留测试端子,以便测试直流电源供给功率。 5.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图、主要的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用附件给出。 四、评分标准
(43.94 KB) 2009-9-2 15:57
本科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