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RF放大器维修(转帖)

楼主:
故障现象:Siemens Impact/1 .OT磁共振断层扫描仪。开机后,计算机自检正常,但RF射频系统Downloading不能完成,在控制台的错误报告中提示射频系统处在Standby off状态,使用主菜单下的System/standby功能不能启动射频系统。    查看设备室环境温度为20℃,RF射频柜冷却风扇运转正常,但高压电源HVPS ( E4B)柜左上方四个LED(Anode Spannung, Anode Strom, ScreenSpannung, Screen Strom)均亮,正常情况下只有Anode Spannung和Screen Spannung的绿色LED亮,右下方电源控制单}t} PSCU D4板的三个LED均灭,正常时三个绿色LED亮,拔下该板上的输入信号RFPA一ON光纤,看到有红色光信号,而输出信号RFPA一Ready光纤无光信号。
根据以上现象,参照随机Trouble Shooting Guide书中的射频功率放大器(RFPA)土作流程图检查,提示:PSCU D4板正常,检查阳极和屏极电压。
分析:RFPA是由射频放大器(RF AmpliferE6)和高压电源(HVPS E4B)两部分组成。主机电源分配器中的一路220VAC ( F23为射频放大器供电,另一路三相380VAC ( F4)为HVPS供电,并产生lOkV阳极和1.SkV屏极高压,该高压电源启动时序由PSCU D4板控制。
为证实阳极和屏极高压是否正常,先断开电源分配器的F4和F23保险,将HVPS柜背面的RF高压电缆拔出,插入、ervice plug,断开其后的负载即放大器部分,再合上F4和F23保险,观察HVPS(E4B)左上方只有两个绿色LED亮,因此判定高压部分正常,故障在其后的射频放大器(RF Am-plifer E6)部分。

     该射频放大器是由固态驱动放大器和球管末端功率放大器两级组成,最大输出10kw峰值包络功率。驱动放大器接收来自射频信号单元( RFSU)的射频输入信号,其输出信号送给球管末端功率放大器,末端放大器则由球管和D1, D2, D3三块电路板组成,HVPS产生的1.SkV屏极高压直接由D1板输送给球管的屏级,栅极电压由D2 GRIDBI板产生后亦经D1板提供给球管,并通过RFSU输出的Unblank信号实现RF球管的导通(V-grid =一250VDC)和关断(V-grid=一400VDC。灯丝电压k}l D3 FIPS } Filament Power Supply)板提供,另外D3板上有一温度控制开关FCM与冷却风扇连接,风扇有问题使得HVPS柜过热时,FCM自动切断灯丝电路,保护射频放大器。
    检查:首先取下service plug重新联接高压电缆,测量输入球管的几路电压的情况:
在RFPA柜的正面,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D3.X4对D3.X5之间电压为7.5V,表明球管灯丝电压正常。
在RFPA E6柜的背面上拔下光纤D2. J1 ( RFPA一Unblank,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D2. X9对D2.X7之间电压为一3.99V,再用电筒照射D2. J1光纤联结器,模拟Unblank信号,此时测得电压为一2.3V,栅压正常。
     各点电压均正常,初步判定是射频放大管(Ell)坏,为了进一步确认是球管的问题,断开F23和F4保险,将RF Amplifer E6柜背面上各电缆拔下,拉出RF Amplifer E6柜,打开上盖板,对球管各管脚放电,然后卸下球管,仔细观察发现球管表面有击穿痕迹。同时联接E6上电缆线,合上F4和F23,进行空载通电试验,观察HVPS上各LED灯显示正常,从而判定是RF球管(Ell)损坏。
维修:更换球管,按资料说明仔细调整各相关参数后,机器恢复扫描。
    讨论:
   1.鉴于磁共振RF系统是由RF Application Sys-tcm(RFAS)、RF Power Amplifier(RFPA)、RF SignalUnits (RFSU)三个基本部分构成。磁共振开机后完成Downloading及RFAS正常土作是通过FRPA和RFSU的正常土作得以实现,当RFPA, RFSU发生问题时都会出现Downloading失败或Unable to switchunits on/off的提T。根据磁共振RF系统土作原理及RF系统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索;}r先角’service plug结合对各测试点进行测试以区分故障的大体部分,我们在五年对磁共振的维护中RF系统的故障多数集中在RFPA。

2.该型机器所用射频功率放大管C RF Tube是由美国瓦里安(Varian)公司生产的四极电子管,是磁共振射频部分的重要部件,其价格昂贵,标定使用寿命为1-1.5年。我们在实际使用中采取无检查病人时,通过计算机软件控制使RF系统进入Standby off状态,尽可能的减少RF Tube的使用小时数,以延长其使用寿命。此外,保证MR设备所规定的环境温度、温度处在相对恒定状态及定期清洁防尘散热网也是延长RF Tube使用寿命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