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扩大ZigBee网络的覆盖距离?

楼主:
如何扩大ZigBee网络的覆盖距离?
    大家好,最近研究了下ZigBee协议栈,发现其路由深度最多15跳,每个节点之间的通讯距离是100米左右,那么这样算起来,ZigBee网络的规模是不大的。
    虽然说ZigBee本来就是为小规模低功耗网络设计的,但在网上看到一些应用,像路灯ZigBee网络的案例蛮多的,路灯网络的话应该是大规模的网络了吧。如果按照上面算得的网络大小,每2000-3000米就得新建一个网络了。
    我想,应该有办法可以扩大网络的覆盖范围,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网友:
大家有好的想法没有呢?

网友:
没有做过ZigBee通讯,但是个人感觉ZigBee协议栈他只是协议,而距离往往是由你硬件电路决定的,通过提高发射效率,功率,改变频段来提高距离。

网友:
谢谢 122402902,莫恩的回复。
诚然,使用功率放大器是可以增大距离,可是,增大的距离只是点对点的。
我在想,能不能通过扩大跳数,通过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路由、中继帧,达到扩大网络规模的效果。

网友: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是说每个节点之间作为中继来增大传输距离。 这个需要软件来支持这样做。 而且会涉及到协议和芯片的支持。实现可能性不大。另外一个就是通信的时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zigbee  路由发费的时间比较长,不适合太多的节点,如果要增加点对点的距离,加个 PA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是需要协议和芯片的支持的。我手头有块ST的开发板,用的EMber260的协议栈,程序里面我看到maxdeeps = 15,看起来只有15跳的支持啊。

网友:
谢谢上面的回复。
是需要协议和芯片的支持的。我手头有块ST的开发板,用的EMber260的协议栈,程序里面我看到maxdeeps = 15,看起来只有15跳的支持啊。

网友:
大家有没有想过,能否这样:
把一个逻辑上的打网络划分成一个个小的网络,小的网络之间通过一个中继(该中继可以自由地加入到相邻的两个网络中)相互通信。
每个中继里都有相邻两个网络的一些需要的控制或者组织信息。所有的中继最后都到一个gateway。这样子逻辑上实现一个大的网络。
不过这样做ms好多细节都不太好实现。

网友:
zigbee 路由发费的时间比较长,不适合太多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