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魔术灯

楼主: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款简单易做的趣味制作——魔术灯。电路如图1所示。只要手拿装有永久磁铁的魔术棍,由下向上晃一下,小灯泡就会发亮;魔术棍拿走后,小灯泡不会熄灭。魔术棍由上向下晃一下,小灯泡就会熄灭;魔术棍拿走,小灯泡不会发亮。
一、电路工作原理
    图1魔术灯内安有一简单电路,电路中串联了一个干簧管B,干簧管的旁边放一块永久磁铁A,磁铁A的磁极方向和干簧管平行。当磁铁C靠近干簧管B时,干簧管内的两簧片被磁化,两簧片靠近端极性相反,互相吸引而接触,小灯泡亮。当磁铁C离开干簧管时,两簧片靠本身弹力而脱开。但是磁铁C逐渐接近干簧管,使它吸合的位置和磁铁C逐渐离开干簧管,使它断开的位置是不同的。磁铁逐渐接近干簧管,使它吸合的位置要近一些,如图2甲所示。在图2乙中磁铁逐渐离开干簧管,使它断开的位置要远一些。在图2丙中磁铁在这两个位置之间,处于临界状态。这时候,如干簧管原来是吸合的,它就保持吸合,如果干簧管原来是断开的,它就保持断开。魔术灯就是利用干簧管的这种特性做成的。磁铁A放在临界位置上,魔术棍上的磁铁C晃到干簧管上方的时候,磁铁C的磁场加强了原来干簧管所处的磁场,使干簧管吸合;当魔术棍拿开时,因为干簧管处于临界状态,保持原状不变。所以干簧管仍然吸合,使小灯泡发光(可参见图3和图4)。磁铁C晃到干簧管下方时,磁铁C的磁场削弱了原来的磁场,使干簧管断开。当磁铁C拿开后干簧管仍保持断开状态,电路被切断小灯泡不亮。
二、元件选择
    干簧管选用JAG-2型,它的触点负荷是24伏、0.2安。小灯泡选用6.3V 0.15A,电源选用四节5号电池或其他相应的电源。如果选用其他型号的干簧管,要注意小灯泡和电池应适配,不要超过干簧管的触点负荷。永久磁铁A可选用小型的条形磁铁,或用铅笔盒上的磁铁,若选用耳机里的磁铁,磁性不要太强。永久磁铁C可用实验室的条形磁铁或用舌簧喇叭的磁钢,因磁性较强,这样距离远一些也能够引起干簧管动作。摩术灯的立柱材料要用塑料或木质等非磁性材料,不能用铁皮等磁性材料,否则无法成功。
三、安装与调试
    该灯成败的关键在于安装和调整磁铁A和干簧管之间的距离。找一个刚好能放入魔术灯立柱里面的长条形胶木板,干簧管用胶水粘在板的边上,接好电路。把永久磁铁A放在板上,逐渐靠近干簧管,直到小灯泡发亮,记下磁铁A的位置,再使磁铁A逐渐离开干簧管,直到小灯泡灭,再记下磁铁A的位置。来回试验几次,核准这两个位置,然后用胶水把磁铁A固定在这两个位置的中央,使干簧管处于临界状态。用磁铁C做灯的发亮和熄灭试验,如果成功,就可把胶木板连同磁铁A和干簧管一起放入魔术灯立柱里。电池装在灯座里,再用磁铁C试验一次即可。

(附图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