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3s8962 -- enet_io,enet_lwip,enet_ptpd,enet_uip

楼主:
ek-lm3s8962软件包带的几个例程,程序烧进去了,但不知道怎么用,知道的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屏蔽掉实验例程里的 FlashUserGet(&ulUser0, &ulUser1);,用直接给USER0 , USER1赋值的方式来代替。

网友:
通过上位机访问存储在芯片内网页的方法:
1:断开电脑的网线,关闭无线模块,并修改IP地址到与芯片处于同一网段内
2:在IE地址栏输入LM3设置好的IP地址

网友:
请问运行LwIP程序时,8962的IP地址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你把程中的地址赋不一样的值,让程序跑起来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TI给的例程带系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LM3S8962不带,LM3S9B96带safeRTOS,有关以太网的这几个例程在都是没有操作系统情况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