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产品功能大跃升时代安防的四大主轴

楼主:
高画质产品独领风骚

    2008年绝对是各项安防产品功能大跃升的新时代!随着安防系统性能不断提升,以及满足使用者对于高画质的需求,有关高解析的各项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在今年展会上从前端的镜头、摄像机,到后端的监视器,都有不少厂商纷纷以“高画质”作为展出重点。

    高解析镜头/摄像机提高监控整体性能

    以镜头来说,进口厂牌Tamron、Avenir与Space纷纷推出日夜双拍与多重焦距的产品,其中Avenir的镜头更提供自动光圈适应功能。该公司表示,这是市场上首次在百万像素等级的产品中加入此项功能的产品。Tamron的百万像素镜头也强调具有变焦的功能,镜头焦距为5*50mm,业者声称,这是最适合户外使用的镜头。

    至于百万像素的摄像机在今年展会上也掀起一片热潮。CNB Technology展出了一款混合式两百万像素摄像机,结合双讯号串流与三种影像压缩格式(M-JPEG、MPEG-4与H.264);Nadatel也以H.264的压缩技术作为今年销售上的重点,该公司不论是在枪型、球型及PTZ的摄想机上,都强调能在每秒内压缩到2KB的极小尺寸;至于JNS也提供极高的动态范围(dynamic range)并具备1/3双重扫描CCD组件的百万像素摄像机。

    Panasonic在今年也推出i-Pro系列产品,在其第二代的产品中也增加了百万像素的网络摄像机,产品本身强调采用了专用百万像素的CCD及新开发的DSP,由于此DSP具有高阶讯号的处理技术,影像鲜明,除了可鉴别人物画面之外,过去需要用多台摄像机的监视点,现在用一台百万像素的网络摄像机即可做到。

    当然,台湾本土的厂商也不惶多让,敏通企业(MINTRON)于展会中也直接将130万像素的网络CCD摄像机搬到现场直接demo,即使在低照度的环境及物体快速移动的情形下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晰。敏通企业的总经理室特别助理孙铭杰表示,该产品不仅具有自动对焦的功能,同时支持M-JPEG、MPEG-4、H.264三种压缩格式,能做到在一秒中传送30个画面的实时功效,同时由于具备了H.264的压缩格式,可以将画面压到2M的大小进行传送。

    另外,包括连宇(A-Linking)的全天候网络摄像机,彩富电子(Dynacolor)也推出全新的百万像素网络摄像机,两家产品皆是采用130万像素的CCD,彩富的产品具备双串流功能(Dual Streaming),可依照网络频宽选择MJPEG或MPEG4压缩格式;国内知名网络摄机制造商──晶睿通讯(VIVOTEK)的130万像素的网络摄像机也同样具备了高解析的功能,并同时支持M-JPEG与MPEG-4两种压缩格式,满足使用者在地储存或远程储存的双重需求;至于肯顺科技(Camdeor)也推出一款H.264压缩的IPIR摄像机,内建双CCD(彩色及黑白)感光组件,可依环境照度自动切换红外线滤光片,也是展会上高度引人关注的明星产品

    H.264技压全场,展会现场一路火红

    当然,H.264的压缩技术不仅只在前端的产品上发烧,在安防市场上居于要角中一的DVR产品,在去年虽然仅有部分厂商展出H.264的压缩机种,不过到了今年,挟带着强大压缩比的优势及市场对于高画质的要求,H.264的机种在今年几乎可以说是各家厂商推出的必备焦点产品,一路火红整个会场。如裕勤科技、肯顺、泰育都在今年推出H.264的新机种。

    虽然一直有人对H.264的高压缩比性能是否已破坏了存储影像的真实性而争论不休,不过H.264在同样分辨率与每秒画面张数(fps,frame persecond)将更节省传输与储存空间的优势下,对于现代人要求远程监控及管理需求来说,实在拥有令人称羡的实力,无怪乎,今年展会上处处都有它的身影。

    值得读者留心的是,由于近几年来网络摄像机在市场上开始备受重视,由上敦公司所代理的英国DM的DVR,更是编辑群于展会上唯一见到采取H.264压缩技术,且能同步接受16路百万像素网络摄像机的16channel HybridDVR。

    多功整合的高分辨率监视器也是展场主流焦点

    除了必须使用高解析摄像机及DVR之外,为了使监控效果达到最佳之状态,还必须搭配高解析的监视器。以今年监视器的厂商来说,各家厂商除了强调高画质的显示质量之外,整合多功能的高解析监视器也是展会上另一个话题。

    以特佳光电(Neotech Photo electricInc)今年获得安全科技创新奖(STAWARD)的LCDDVR产品来看,该产品具有800TVLINE的水平,此外产品也拥有双模压缩格式,若需要实时传送时可以H.264的压缩格式传送画面,在原地时即可以JPEG2000储存,此外,该产品也内嵌了DVR储存设备,让监视器也能当做储存设备来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台湾视讯(TVS)的产品也同样以多功整合的概念作为诉求,其产品整合了防盗及DVD讯号的输出功能,同时并内嵌CPU做运算分析,可做到追踪人脸、人数计算等功能。

    智能型管理软件从概念阶段走向实质

    虽然过去几年来,中央管理软件(CMS)一直都是展会上热门的焦点话题,但由于各项网络、软件管理的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使得过去几年,管理软件似乎还未形成技术产业化的市场现状。

    不过喊了多年的智能型管理软件在今年可以说是真正的从概念走向实质阶段。因应市场大型监控应用需求不断被提及,为有效率的管理多台监控系统产品,国内外多家安防业者纷纷也于展会上推出大型管理软件亮相,实现了市场多年来的企盼。

    韩国品牌Win4Net推出可接收IP讯号的CMS中控软件──NxMS2008;国内以PC-based起家的奇偶科技,其所推出的GV-CenterV2,是一个适用于中央监控站架构且同时能被安装于服务器的软件,该产品允许集中管控500套GV-监控系统,并达到最多接收800个摄像机影像的容量,同时该公司今年也在摊位上展示结合门禁与影像监控的管理软件(GV-Access Control with DVR Solution);至于新众(VPON)、巨唐(RapidOS)也纷纷推出2阶式的CMS软件,更适合运用在大规模监控系统。

    固纬(Instek Digital)也于展会上主推企业级的大型监控管理平台─Matri Video command Center(CMS),该平台包括中央监控主机command center、远程监控软件command CenterLite、虚拟电视墙控制器,最多可管理1万6000支摄像机及512台DVR,此监控管理平台已实际成功运用于台北捷运上。

    IVS实现聪明的监控概念

    为了把监控设备提升到另一个层次,IVS(智能型影像分析技术)也是这几年屡屡被提及的新潮流。今年包括满景信息(Huper Lab)、研华(Advantech)、中美强(GKB)等都有提出IVS的相关产品。

    满景信息在今年推出内建16channelDVR的服务器主机板(Server board),这个产品直接将IVS的软件嵌入其内,除了标准功能外,还能视授权范围享有在IVS的功效;而中美强(GKBCCTV)也提出视觉型火灾侦测系统(VFDS),该公司的这项产品由工研院提供核心的IVS技术,再结合GKB的CCTV影像监控技术,利用影像分析技术,将“火”与“烟”的外型与颜色建立数据库,一旦火灾发生,监视系统的影像撷取功能会将现场火焰画面自动与数据库进行比对。

    至于工业计算机起家的研华科技也结合自身平台优势,开发出具IVS功能的主机板,该产品能以FullD1的分辨率捕捉4channel的影像数据,并进行影像分析功能。

    从封闭走向开放,整合系统带动更多商机

    当单品的发展已逐渐迈向稳定化的阶段,安全产业的发展下一步就是走向整合。今年就有不少业者是推整合型产品,让市面上的产品能朝多功发展,进而让各项安全系统更紧密的整合在一起。

    如以色列的品牌──Rosslare Security提供了影像网络门禁系统,该产品除了原有的门禁系统之外,还兼具网络数字录像功能,原本的门禁控制盒即可直接接入摄像机的信号,并提供了500GB的USB储存装置,使用者也可透过Ethernet来连接外部装置。

    至于沛腾(PEITAN)也提供了另一套整合式的控制器,该产品是一套嵌入式的环境监控(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控制器,内建有windows的操作接口,最大可连接204个模块(或控制器)及3,840个I/O接口,同时可连接各种不同讯号,包括门禁、防盗、DVR等,使用者只要使用了这个产品,就可直接整合多种系统;而产品本身也内建有1GB的闪存(Flash Memory);若产品当机,只需重新按下reset键就可重新启动,是一台高可靠度、且方便使用的整合型产品;而倬茂(Heart)也在现场展示了一套可根据不同使用者需求(包含停车场、电梯、门禁考勤、员工餐厅等)而可以让集成商自由组合、客制的整合式门禁系统。

    惟迪电子(VDI)也在展会上展出一套全IP概念的系统。该公司是利用一台IP360度的彩色CCD摄像机做锁定目标物的工作,此产品内建有超广角的鱼眼镜头,并使用MPEG-4及H.264的压缩格式,一旦有目标物进入设定范围,这台IP360度的彩色摄像机会开始锁定目标物,然后再进而启动另一台IP自动追踪快球(IPAuto-tracking Speed Dome)进行跟踪。

    成功的安全整合系统最重要的在于能迅速地处理信息并做出自动化决策,而众多厂牌设备间的兼容性、多样化及简洁图型化的操作管理,都能使复杂的安全管理更加便利。随着影音及网络设备的发展,安防设备的整合操作对于使用者来说越来越重要,即使设备本身有通讯接口,若需要链接不同的硬件,就只能以量身订做的接口程序配合,而这些整合的开发方案,如何让使用者方便使用,正往往挑战着所有制造商的开发实力。

    IP,无所不在

    走到了2008年,IP化不再只是口号,有关IP的产品已成为厂商主打的诉求重点。今年只要走到会场上不难发现,IP产品已无所不在,包括网络摄像机(IPCAM)、监视器、影像服务器(Video Server)、Hybrid DVR、NVR都离不开IP的应用。

    升锐电子(HISHARP)推出IP监视器,主打卖场及公共场所的应用;主向位(CTC)今年也主推4CH的影像服务器,该产品采用H.264的压缩格式,能做到同步传送4CHFULLD1的分辨率;至于HybridDVR、NVR在展会上也随处可见,也是另一项引人注目的明星产品。

    同样的,不仅是监控产品有IP化的趋势,包括门禁及对讲产品同样都有IP身影的出现。如品特(PINTECH)的全数字对讲机、安润(AMROAD)的IP影像电话等。

    结语

    综观今年展会上各家厂商的展出趋势来看,众家厂商皆以监控产品为主,展会现场则沿着四条脉络发展:高画质(百万像素及高压缩技术H.264纵横全场)、智慧管理、IP、整合化的产品积极浮上台面。

    在单品的制造技术上,有关信息电子类的相关技术,台湾厂商在掌握能力上并不输给其它国家,因此在产品的部分,若仅是功能提升,众家厂商皆会推出新品因应。但在“大型系统上的整合”能力,台商仍缺乏丰富的实务经验,若是没有足够的经验与KnowHow,想往产业链上的上层发展可能还有些困难。以硬件制造为主的台湾厂商该如何在未来几年内思索自己的定位,继续接OEM/ODM代工?还是做技术的整合者?台湾厂商应该从展会上努力思考自己的定位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