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
请问高手为什么有的24c02电路图上有上拉电阻,而有的没有啊??还有就是什么时候需要在外电路中接入上拉电阻啊。具体怎么选阻值啊??

这两个图为什么一个不接上拉电阻,一个接上拉电阻啊???

SCL接P1.1
SDA接P1.2

SDA接P2.0
SCL接P2.1

网友:
严格来说,24c02是需要上拉电阻的。
你看到的两种情况都是正确的。

因为现在很多单片机(包括51单片机)的一些I/O口是有内部上拉电阻的,所以可以不用在外部接上拉电阻。

但是一般来说,单片机的内部上拉电阻的阻值都比较大,属于弱上拉。
所以建议使用外部上拉电阻。

外部上拉电阻一般选择4.7-10K之间

网友:
哦,是不是所有的元件与i/o口连接都可以加上拉电阻啊?我只知道p0口是必须接上拉电阻的。